油压缓冲器能否用做精定位

楼主(2024-09-05):
各位老大:
                看到有个90°旋转移栽装置,两处挡停位置用的是油压缓冲器,记得之前网上讲的都是要配合硬限位来使用的;
这样会不会反弹,能不能实现精定位啊,是要吸取物料转移用的;
  有经验的各位老大赐教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能用 但是没软硬结合的好用

网友:
可以用做定位,精度要评估力的大小,及缓冲橡胶垫的压缩量及磨损,

网友:
你得看精度有多少

网友:
没设计过,但是理论上讲既然叫精定位,加个硬限位靠谱点

网友:
要加硬限位

网友:
油压缓冲器主要用于吸收运动系统中的惯性能量,实现减速和停止的功能。它通过油在内部流动产生的阻尼作用来消耗动能,从而起到缓冲效果。对于精确定位的需求,油压缓冲器本身并不是为精确定位设计的,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设备免受冲击损坏并减少震动。

网友:
看你需要的精度,0.1mm?1mm?10mm?要是0.1mm和1mm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行不行要从精度这个角度来判断

网友:
你去亚德客官网搜一下油压缓冲器用限位螺母,加上那个就妥妥的了,而且不会额外占空间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于定位

网友:
亚德客样册上,HRQ系列,用液压缓冲器重复定位精度为0.05°,用调整螺丝重复定位精度0.2°
如果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直接用旋转气缸上的液压缓冲器即可,不用额外增加缓冲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点评,理解大概意思是精度不要求太高凑合着能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搞坏缓冲器;

网友(点评):
缓冲器一般不满行程用的

网友A:
旋转气缸用带缓冲的,现在的油压缓冲器换成硬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气缸用带缓冲的,现在的油压缓冲器换成硬限位。

意思是直接上硬限位,不用油压缓冲器了,好像也对啊;  我说怎么有的图档就是直接用一个硬限位螺丝,也没有缓冲器;

网友(点评):
旋转气缸有缓冲器。

网友:
头部是有个标准套头当硬限位,供应商应该有配套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