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类似火箭喷嘴的薄壁的圆锥该怎么做?

楼主(2024-09-05):
如题,车床只能同时加工一边,得手动换边操作的情况下,怎么加工这种零件呢?就像这种

网友:
不是可以旋压吗

网友:
就这个薄壁零件你想车削?你是从来没下过车间,一点工艺不懂是吧。
旋压是一种金属塑性加工方法,它通过旋转工件并使用一个或多个刚性工具对材料施加压力,从而实现材料的塑性变形。这种工艺主要用于制造空心回转体零件,如圆筒、锥形体和其他旋转对称形状。
旋压的基本原理是在工件(通常是平板材料或预成型的毛坯)的一边固定,另一边由主轴带动旋转,同时利用一个或多个旋压芯轴(工具)对工件施加局部压力,使材料在旋转过程中逐渐变薄并延展成所需的形状。

网友:
冲压就挺好  实在不行高压铸造呢  都比车削强

网友:
楼主这么问 我猜测量肯定不大 估计就做没几个 圆台和板焊接在做夹具车就行了  夹具用中孔定位 可以里外都一次加工

网友:
火箭喇叭口可不是一个薄壁,是夹层冷却结构

网友:
没必要车,感觉可以钣金

网友:
不考虑工件强度的情况来讨论的话,直接夹小端一次就车出来了啊,最后切断,为啥要换装夹。

网友:
小端焊接个夹头

网友:
为什么要车呢,你顶多做个模型,难道公差也要等比例缩小吗?

网友:
导弹和炮弹的风帽是旋压加工的

网友:
用钣金件最经济

网友:
是用车床干,但不是车,是压

网友:
这么薄的件能用车床加工出来确实是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