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计算求助

楼主(2024-09-05):
请教下论坛的前辈们:这个算式结果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怎么设置回复奖励的呢

网友A:
T移是什么,在给出的条件中也没有T移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移是什么,在给出的条件中也没有T移的设定。

楼主:
移动转矩

网友A:
在计算负载惯量时,都已经包含进去了,所以单独减去T移的意义何在呢。
而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加速过程中系统储存的动能会在减速时释放出来。这意味着在没有外部能量输入或输出的理想情况下,加速和减速过程中消耗或生成的能量应该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负载惯量时,都已经包含进去了,所以单独减去T移的意义何在呢。
而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加速过程中系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看到例子这么算,但是不清楚怎么得来的结果

网友B:
能否写下伺服电机 丝杠传动时出现抖动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写下伺服电机 丝杠传动时出现抖动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的总结

这个要向前辈请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写下伺服电机 丝杠传动时出现抖动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的总结

https://blog.csdn.net/jk_101/article/details/129460680
这个文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里的T移指的是存在外力比如运行方向存在推力或者重力、摩擦力

网友(点评):
就你这张图片来说,就有疑问。首先物料与皮带的摩擦力这应该属于负载的一部分,而且图片中也写明是0,既然是0,那应该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原图写的是T移,T是转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负载惯量时,都已经包含进去了,所以单独减去T移的意义何在呢。
而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加速过程中系 ...

他这里T移是外力,比如运行方向有个摩擦力,你当然要减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里T移是外力,比如运行方向有个摩擦力,你当然要减掉啊

找到另一份计算方式:有点不一样

楼主:
加减速转矩是不是相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