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个关于直线导轨的话题

楼主(2024-09-05):
最近在设计一款机器,避免不了使用直线导轨。实际上,关于直线导轨的介绍很多了,大家可能都能背下来。我起个话题,直线导轨和硬轨,在不同行业的实际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区别大不大?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两直线导轨隔一定距离平行使用的时候,装在两个滑块上的零件会扭转一个角度,你们发现过吗?
有办法消除吗?这好像是直线导轨的刚性的问题吧。
欢迎大家从不同行业的角度留言,当然也欢迎直线导轨的制造厂家留言。

楼主:
春技术贴,没有其它用意。抛砖引玉

网友:
硬轨是指一种机床导轨的设计形式,其中导轨和床身是一体化铸造的。这种设计提供了良好的结构稳定性,并且由于其坚固的构造,硬轨能够提供较高的精度保持性和耐用性。硬轨通常需要经过热处理、磨削以及可能的刮研工艺来达到所需的几何精度和表面光洁度。

网友(点评):
我理解,那种单独的燕尾导轨,还有类似直线导套但是内部镶嵌含油轴承的,都可以认为是硬轨,因为刚性很大。你认为呢

网友(点评):
含油轴承或者铜套填充石墨的,可以认为就是铜套,就是刚性

网友:
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单根轨道能达到标注的精度,安装到床身,导轨本身的误差加上床身的误差,双轨运行的时候精度远远大于单根的精度。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反馈,可能我们客户用的长度不长

网友(点评):
双轨,是平行的吗?双轨上的滑块是固定在一个底座上吗

网友(点评):
或者换个角度说,根据国标或者机械部的标准,你的测试结果我是不怀疑的。问题是,不按照GBJB的标准,他们的表现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呢?

网友(点评):
对的,机床上面的一轴双导轨一丝杆,都是平行的。

网友(点评):
按照标准是合格的,精度也是达标的,只是达不到老板的理想值

网友(点评):
你说的精度,是按照标准中规定的办法来测试的。我知道这是行业内先做这个的企业规定的测试方法。但是咱都知道直线导轨的刚性不如硬轨,到底差多少,这个有没有对比性的测试呢?我没见过。所以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这个暂时没碰到过用硬轨的厂子,没办法做比较

网友(点评):
我并不是说直线导轨不好或者精度不够,高端机床都用直线导轨呢。大家有没有在有的场合,就是控制不住精度呢?说出来一起讨论下。精度全在细节里面

网友(点评):
是的,你们做这个没有对比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是设备厂可能有这个经历

网友(点评):
同一直线导轨上,长滑块肯定比短滑块刚性好,同理,两个串联装在同一零件上,刚性肯定更好对吧

网友:
钱的问题,线轨便宜,硬轨太贵了,精度,硬轨精度高线轨两个等级,刚性,你可认为是直线导轨安装螺丝的刚性,因为常发生撞机把导轨螺丝拉起来,
关于安装精度,硬轨差0.05就卡死了,线轨可以差5MM,我真实装过在一个焊接机架上装导轨,前后差5-10,线轨是扭的,一样能走
寿命是看工况,比如高速运行,线轨受滚珠影 响,当速度达到滚珠3000转以上,珠子有时会不动,你可以参考飞机降落,飞机轮胎刚着地时,不会转,硬磨
刚性差多少,这个怎么回答,可以这样理解,线轨受力后,珠子变形,因为珠子是点接触,螺丝变形,硬轨是要整个机器受力,比如说工作台向下的刚性,线轨受珠子受力变形力,硬轨受整个床身影响,这种刚性可能大到受力100000KN,都不会变形,线轨珠子都压碎了
数控机床,用线轨,主要考虑是便宜,对技术无要求,线轨,一个机新人当天就能打螺丝,硬轨,要经过3-8年以上练习,才能将机器装好,

网友(点评):
嗯,你说的第二段就说明问题了。在这种场合确实差别大。和我描述的现象比较相似

网友(点评):
在受力比较小,受力简单的场合可能比较符合预期

网友(点评):
焊接机架装导轨,是两条直线导轨平行布置的对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撞机把螺丝拉出来这是可以预见的,不会把线规撞坏。螺丝拉出来,估计滑块里面钢珠也早就废了

网友(点评):
如果都不计成本,结构也能实现,线轨能够达到的精度、寿命啥的应该比硬轨强,类似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

网友(点评):
你真敢说,也无知,哪家线轨精度比得上硬轨,哪家线轨敢跟硬轨比寿命,滑动轴承比滚动,可以参照冲床,只是滑动轴承太贵了,因为滑动轴承材料是滚动的6-20倍,对比,铍铜和轴承钢,材料差20倍,

网友(点评):
敢跟硬轨比成本,还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单 从材料,滑动用耐磨铜,价格是200左右,轴承钢15左右,滑动用的材料也多,加工更多,滑动可以流水线生产,滑动一个人工铲一天,也可能10天才好,成本不能比

网友:
你固定滑块是直接螺纹孔定位? 固定板与滑块固定侧有加工台阶吗?用台阶定位

网友(点评):
是螺钉直接固定的,其中一块侧面有定位,为了多个滑块有定位基准的,另一线规上是没有侧面定位台阶的。但是不能想像是螺钉松了,因为4个螺钉是非常紧的,没有松脱的。

网友:
多看导轨厂家的手册,你的导轨或者滑块缺少定位和顶紧

网友(点评):
你按照这个要求做的设备没出现过问题吗?载荷在平台中间还是偏置呢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是表示了怎么分别固定导轨和滑座。如果没有侧面紧固的螺钉,仅靠正面的螺钉紧固,理论上是可能存在侧滑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不太可能吧,那意味着4个螺钉的紧固摩擦力已经失效了,位置已经跑了。

网友(点评):
侧面的螺钉仅在初始安装找正的时候用,实际工作时候是不应该也不能用力的。是不是这个理呢

网友(点评):
在最后一张图上,有没有可能平台在水平面内扭动呢?不知道你做过测试没有

网友(点评):
你看看5楼尹总描述的情况,和你想的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一般直线导轨说高精密度的时候说的都是轻负载,高精密度。精密度高并不是刚性好,只是摩擦系数低。实际上,高刚性这个性能,我是表示怀疑的。说长滑块比短滑块刚性好,这是可以类比的。只说刚性好没有对比,不好说吧

网友:
扭不奇怪,各种间隙,还有刚性,尺寸大了放大更明显

网友(点评):
间隙实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最差也就几丝的间隙就很夸张了。但是刚性可能远不是几丝几十丝的问题。不知道你实际用的时候在不同的结构中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单边驱动跨距太大了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跨距大的有时候会采用两边同时驱动,但是两边同时驱动又需要考虑同步性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双边驱动?这占用空间更大了哈,你还这么搞过吗

网友B:
硬轨也好,线轨也好,如何实现每次动作1μ的行程,且可以前后左右的动作?

网友(点评):
1u?你这。。不是导轨的事了吧

网友(点评):
怎么还前后左右?二维?导轨不都是一维?

网友(点评):
你这是微量进给和微量传动的范畴,不是导轨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加工精度的保障轨道作用占比起码40%,其他才是传动机构。轨道不平、不稳,再好的传动也白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轨也好,线轨也好,如何实现每次动作1μ的行程,且可以前后左右的动作?

1u的行程?你这是光刻机?

网友(点评):
很多加工精度在0.2μ的都有,他行走动作的精度起码要比这个要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边驱动跨距太大了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跨距大的有时候会采用两边同时驱动,但是两边同时驱动又需要考虑 ...

直接两边都加伺服电机,用虚拟轴做同步,或者用专门的双驱驱动器

网友(点评):
两个伺服电机代价是大了点。不过你这方法倒是可以变形为同一电机驱动两根丝杆

网友:
一般设计装配的问题较大,你按照机床导轨的要求设计装配问题都不大

楼主:
感谢大家发言,有几位留言还是有根有据的,不错。讨论技术问题的热烈程度和深度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还算不是太失望。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帖子理论联系实践,既活跃了论坛,又讨论了技术。我们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技术上(科学上咱没资格发言)的差别现在更多的是在细节上,很多细节看似设计经验,实则是科学原理在技术上的应用,只是我们平常没接触不知道。一起加油吧

网友(点评):
春老板看似放荡不羁,不过在工作上还是真拼过,有经历有总结

网友(点评):
感谢力士乐导轨

网友(点评):
感谢加菲猫和寒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轨也好,线轨也好,如何实现每次动作1μ的行程,且可以前后左右的动作?

没搞过um级别的,大佬有空了开个贴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别开玩笑,我要是会,会在这里瞎扯吗,我是看有人说了,我才出来聊聊想听到的。春哥对硬轨的说法我都看过了,我是想他们聊聊对这个精度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um级别的,大佬有空了开个贴科普一下

要不你开贴,大家一起聊聊,其实这是很深的一块,从教材和相关资料中很少涉及,都是在理论层面意思一下。

网友D:
图纸发出来看看?
导轨规格,25,35,45,55,65?
滚珠还是滚柱?
导轨品牌?Hiwin?THK?力士乐?SCHNEEBERGER?还是国产?
两个导轨跨距?
导轨行程?
最重要的,安装基座的 大小?薄厚?刚性?整体加工精度?

补充内容 (2024-9-13 13:34):
首先要说的是“直线导轨刚性指定是比硬轨弱,一个是点接触(滚珠)一个是面接触”,这是基本的理论知识。
如果你要求的精度超出了刚性的变形,我觉得是选型不对。在一个,走行过程中,你要求的精度,是否超出了底...

网友(点评):
以前用过很多25和35的。基座刚性不需要考虑,刚性非常好。实际不需要知道跨距,我们是在讨论这种直线导轨本身的特性。不同品牌性能会有少许差别,但不会太大。

网友(点评):
比如,直线导轨滑块有允许的转矩的指标,但是没有说明在这个转矩下,偏转的角度会有多大,这就是没有交代清楚,也是使用时可能产生隐患的点。所以我起个头,看看大家是不是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首先要说的是“直线导轨刚性指定是比硬轨弱,一个是点接触(滚珠)一个是面接触”,这是基本的理论知识。 如果你要求的精度超出了刚性的变形,我觉得是选型不对。在一个,走行过程中,你要求的精度,是否超出了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发出来看看?
导轨规格,25,35,45,55,65?
滚珠还是滚柱?

首先要说的是“直线导轨刚性指定是比硬轨弱,一个是点接触(滚珠)一个是面接触”,这是基本的理论知识。
如果你要求的精度超出了刚性的变形,我觉得是选型不对。在一个,走行过程中,你要求的精度,是否超出了底座零件的精度。
你不能说你导轨支撑件精度0.01mm,你要求安装上导轨后精度0.005mm。
我认为“直线导轨精度是比 硬轨高的”,这点我和大家观点不一样。毕竟专业导轨厂家能上的 几千万的设备,大家的硬轨厂家不一定具备。
所以我得结论是:1.直线导轨精度是比 硬轨高 2.直线导轨刚性是比 硬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