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宵老是堵下料口

楼主(2024-09-06):
0.3厚 直径1.5的铝片老是堵死在直径4∽5的下料口里面 造成刀口和垫块损坏!求各位高手支个招!

网友:
弄个风枪固定在那吹。

网友:
下料口改大

网友A:
下料口附近搞个振动气锤隔一段时间敲打一下

网友:
冲压堵料,你模具做的有问题,堵料,模具做台阶,冲头每次过台阶,如果大于3的冲头,中间装个顶针

网友(点评):
直径1.5的铝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料口附近搞个振动气锤隔一段时间敲打一下

那么大的冲床底板,模具底板,这个气锤,有疗效吗?

网友:
拍个照片看下是以什么姿态堵住的

网友:
直径1.5的铝片?
初中毕业二十多年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描述

网友:
刃口拖料了。弄个时间继电器,配个电磁阀和气管,几秒钟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