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0.9mm的65mn镀锌钢丝弹簧 回火温度与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4-09-06):
弹簧直径8mm,长度50mm

网友:
对于线径为0.9mm的65Mn镀锌钢丝弹簧的回火处理,可以根据一些通用的建议来进行。

对于65Mn弹簧钢的回火处理,常见的建议如下:
首次回火温度通常建议在320摄氏度左右,这样的温度能够保证材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和足够的硬度。
对于回火时间,一个经验性的方法是每毫米直径需要几分钟的保温时间。因此,对于0.9mm直径的钢丝,大约需要0.9分钟到3.6分钟之间。但是考虑到这是经验值,并且为了确保整个截面都能均匀回火,通常会选择比这个经验值更长一些的时间来确保效果,比如保持在20到30分钟。

网友(点评):
一眼AI,哈哈哈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温度一高镀锌层就会变色

网友:
坐等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