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9.0无法修改尺寸

楼主(2024-09-06):
比如,之前我这个双击 输入数字尺寸就好了,现在双击后,很快又恢复回去,就算是用数字快速输入也没用,这个怎么解决? 框选后用那个修改尺寸的命令是能改,但不方便。

网友A:
文件-选项-核心-草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选项-核心-草绘器

可以了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你说的不对,以前也是必须先解除尺寸锁定,然后才能编辑尺寸。pro/e 或者creo一直都是这个设定。

网友(点评):
没点锁定的,草绘后编辑尺寸就点不了,按楼上那勾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