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强1500管,国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09-06):
请教各位前辈,做货车车门的方管是什么材质的,在网购平台只看见两三家在卖这种方管,这种方管国标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GBT 6728-2017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网友:
国标应该是Q345,及以上强度牌号

网友:
这类方管常见的材质包括碳钢(如Q235、Q345等)和不锈钢(如304不锈钢)

网友(2024-12-04):
高强方矩管,专门用在货车结构上的,有700/980/1500三种,需要可以联系我150---9506-----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