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分析时应力集中在圆角的边线上,这个如何处理?

楼主(2024-09-06):
workbench分析时应力集中在圆角的边线上,这个如何处理? 而且对这个边线越细化应力越大,产生应力奇异了,这个怎么破?
如图,谢谢!

网友:
把小圆角简化掉试试。这个可能是网格的问题。。

网友A:
对于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应力奇异点,就直接忽略掉。使用应力探针探测自己关心的区域的应力

网友:
奇异点邊角網格太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应力奇异点,就直接忽略掉。使用应力探针探测自己关心的区域的应力

workbench如何删掉应力奇异点

网友(点评):
是忽略掉,不是删掉,那是删除不掉的,想让它消失就修改结构,使用更大的圆角

网友:
无关紧要的地方忽略,关注的地方细化网格或改变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