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点开关安装位置请教

楼主(2024-09-06):
如图,AB是步进电机机械最大行程,CD为实际运动的最大行程。原点开关必须装在AC或者BD之间吗?

网友:
是的,你最好加个接近传感器。或者现有传感器做接近用,用驱动器输出的Z相做原点。

网友:
原点肯定直接安装在C或者D点。

还是说,lz对原点的理解存在多样性?

网友(点评):
同事说原点开关感应到后需要往回退一点才是原点,就是原点要在C左边,原点开关还要在原点的左边。

网友:
楼主所说的方式是考虑了消除丝杆回程误差的情况。有些不用考虑这个因素的就直接放在CD点都行。

楼主:
|cdhcn发表于 09-06 16:06楼主所说的方式是考虑了消除丝杆回程误差的情况。有些不用考虑这个因素的就直接放在CD点都行。
对,逻辑就是原点开关感应到以后,需要往回退一点才是原点。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09-06 15:17原点肯定直接安装在C或者D点。

还是说,lz对原点的理解存在多样性?
CD应该是是绝对零点吧,而原点是参考点。实际运动的坐标应该都是参考原点的相对坐标吧,而不是绝对坐标,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有就是复位也是靠这个开关,布置在C点左侧,只有收到复位指令的时候才会复位,如果在C点是不是每次动作都会执行复位。但是好像每次动作都复位也没什么不妥吧?

网友:
这么理解,AB是极限区间,装限位开关,之间的CD是正常工作区间。楼主的说法 正确 。

网友:
系统设定偏移功能,一般要偏移,不然很容易误触发,

网友A:
原点直接放在CD 之间就好了我们都这样干的,必要的话再C点和D点安装限位感应

网友:
我们是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直接放在CD 之间就好了我们都这样干的,必要的话再C点和D点安装限位感应

我们就一个传感器,CD点有程序控制,AB有硬限位

网友:
其他人我我不知道我一般放在BD之间  也就是D多大的位置   就是不知道放在AB之间  对控制有没有影响

网友:
装在AC或者BD之间就可以

网友:
要看实际工况,CD之间也可以

网友:
CD是最大行程了,原点还能不在他们之间吗

网友:
这是我们正在使用的步进电机,使用的方式,具体还得看你的控制器

这是我们正在使用的步进电机,使用的方式,具体还得看你的控制器

这是我们正在使用的步进电机,使用的方式,具体还得看你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