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机构定位问题求助

楼主(2024-09-06):
各位老大:            又遇到问题了,特来求助论坛;
一个气缸搬运机械手放置马达转子到凸轮转盘上定位治具上,有个缺口定位的部分就是看不懂,恳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
会不会治具是带磁性

网友:
Z轴笔缸向下硬怼(可能有减压阀或者其他什么措施减少外观损伤),下方得旋转治具缓慢旋转,直到马达缝与镶嵌条嵌合

网友:
如果不是转动找对位的话,那就看是不是转子有磁极跟治具磁极自动对齐了?

网友:
气缸机械手上是否就定位了?然后搬运+放置过程中保持方向一致

楼主:
看来也只有这两种可能了吧,还有一点疑问: 这样定位一下止转会起到什么作用啊,圆的直接放进去不是还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只有这两种可能了吧,还有一点疑问: 这样定位一下止转会起到什么作用啊,圆的直接放进去不是还方便 ...

图片

网友:
也有可能是前一站就定好开口的朝向了

网友:
看一下圆珠笔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