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化玻璃材料的制品可以开模做吗

楼主(2024-09-07):
如题

楼主:
带曲面造型,实心的。。

网友A:
可以订制,,,,,

网友(点评):
要不然了解下什么叫钢化玻璃吗

网友(点评):
我隔壁就是钢化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订制,,,,,

你好 订制的他们如何制作。。

网友(点评):
你是甲方管他们怎么做 给样品或者设计图就行

网友B:
可以的,就正常的工艺流程,模不一样了而已

网友(点评):
你连钢化玻璃是怎么钢化的都不知道,就敢张口说可以,你真胆大

网友(点评):
啊?难道不是正常的加热软化和经过几道骤冷工序吗,然后使得玻璃有钢化效果呀,不同模型给不同的模就好了,如果不可以用模的话,请问8mm厚和20mm厚的钢化玻璃怎么来的?一样是通过压制得来的吧,那把它们装到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正常的工艺流程,模不一样了而已

嗯嗯

网友:
模具 不一样   好像和建筑 木模一样     有的是胶带缠绕 以后加热

网友:
普通玻璃按图切割磨边,然后加热,定型,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