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软轴淘宝上怎么选?

楼主(2024-09-07):
电机通过软轴带动上部的被动轮转动,这根软轴淘宝上怎么选?

网友:
哪一根

网友(点评):
磨机主轴

网友(点评):
搁在拉车架上那磨头

网友:
把你的功率转速,扭矩一说,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是去建筑机械门市部看看,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建筑机械门市部看看,比较直观

是的去现场一目了然了

网友:
这扭矩不小,问题是一点防护都没有吗?

网友(点评):
工地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