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字符喷码机喷印原理

楼主(2024-09-07):
小字符喷码机的喷码打印原理,点阵成字原理,喷头与物料间需要有相对移动。由于单墨线成字,打印出来的字体大小会受到限制。

如何保持较好的打印效果呢?

网友:
选择合适的墨水:使用与喷码机匹配的墨水类型,确保墨水适合所打印的材料表面,比如金属、塑料、纸张等不同的材质需要不同特性的墨水。
定期清洁维护:定期清理喷头和其他关键部件,防止灰尘和墨水残留堵塞喷嘴,影响打印质量。根据制造商推荐的保养周期进行维护。
环境控制:保持工作环境的温度和湿度适宜,避免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以及湿度过大影响墨水的稳定性和打印效果。
正确操作:按照说明书正确操作设备,特别是在开关机时要遵循正确的程序,防止突然断电造成喷头损坏。
喷头位置调整:确保喷头与打印物体表面之间的距离适当,过近或过远都会影响打印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