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联轴器,这里可以承受多少扭矩

楼主(2024-09-07):
各位大佬!请教下 做了个类似于联轴器的结构,连接减速机输出轴。当M16的螺丝锁紧时,输出轴这里可以承受多少扭矩而不会打滑。

网友A:
看键的承受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键的承受能力吧

如果没有开键呢,开键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开键呢,开键成本又上去了

没有键,那就是看摩擦力

网友:
查下三木 KTR的样本上面有详细数据

网友:
低负载可以用,,,,,

网友:
看螺栓预紧力多大,然后乘以安全系数,再乘以两物体间摩擦系数,你看多大的力

网友:
自己做这种非标的,要么之前有做过,有类似经验,要么就查各种样本手册,找个符合自己工况的例子,然后模仿。

网友:
这种结构原设计理念是方便安装,要传递动力(特别是大扭矩还是键与胀套的设计)

网友:
正常情况下,联轴器坏了也不会打滑,选联轴器的抗钮强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