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动力怎么选择

楼主(2024-09-07):
让一个机构旋转一个不大的角度,总共大约80KG

我最早是用涡轮蜗杆的减速机带着一个外齿轴承旋转  结果间隙太大了    碰一下最外角  都能晃的动

询了几个厂商    推荐我DD马达      408系列的   5万多块   感觉太贵了

不得已还是想用中空旋转平台/谐波减速机/行星减速机

有没有有经验的  帮忙指导一下      成本是一大考量    精度其实都挺高的  只是架子太长了   刚性要足够

网友:
1.连杆
2.旋转气缸

网友(点评):
任意角度 旋转气缸哪里合适

网友:
你是想让中间粉色的平台旋转吗

网友(点评):
图上所有的

网友:
你想让图上所有的都旋转,就得把图上所有的都放置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平台下面放置推力轴承加齿轮传动或其它什么传动的,然后再配减速机和电机。

网友:
用rv减速机

网友:
外齿轴承,,,这说的是外齿中空转台吧

网友:
意思没表达清楚。
1.旋转中心在哪里?
2.碰一下最外角  都能晃的动?是这个整体刚性不好?还是有间隙?这个间隙允许多大?实际多大?这些要写清楚
但是,所有说的这一些,就是·明确要求,然后才能说旋转动力怎么选。

网友(点评):
就你画的这个架子,不管动力怎么选择,都会晃动。所以这是两个问题,怎么考虑允许或者达到晃动多少问题,考虑动力问题。分别考虑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2米多的旋转台,用齿圈吧

网友A:
那么大比较麻烦,环形导轨试试吧。

网友B:
凸轮分割器不行吗?

网友:
伺服电机+行星齿轮+小齿轮带大齿轮

网友:
你试过蜗轮蜗杆减速机直接带吗?为什么要多一个传动到外齿轮啊?

网友(点评):
伸个出力轴出来啊 那才多大啊 就算是φ50 带着2200长的转 不行吧

网友(点评):
看你转盘多大咯,有回转支撑转盘的啊

网友:
负载80Kg 到不是很重 主要是偏心了

一般可以考虑用摆线针轮减速器一级减速+链条链轮二级减速  再用变频电机即可

还有整体的架子要做牢固,否则再旋转过程中产生离心力 会 摇摇晃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比较麻烦,环形导轨试试吧。

环形导轨不是用于这个场景吧

网友:
齿圈是俗称吧,有图给lz推荐下么?

网友(点评):
回转支承 我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 不行 或者说配合他的齿轮和减速机 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不行吗?

牛头不对啊

网友:
回转支承轴承,带外齿轮。再用伺服电机+减速机+小齿轮带动大齿圈。这个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根本不行 齿轮的间隙 减速机的间隙 太大了

网友(点评):
那你的精度要求如何?减速机的都不够?

网友:
一端用分割器 稳的一B

网友:
你的设计思路应该是符合的,晃的话,换间隙小的减速机,更高精度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