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钢管上形成螺孔

楼主(2024-09-07):
方钢钢管上形成螺孔、螺孔轴线和方钢轴线垂直的方法,可以焊接,也可以拉铆。
压铆可行吗?压铆螺母位于钢管内腔。
谢谢!

网友A:
压铆工艺更适合于薄板件或者轻合金材料之间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铆工艺更适合于薄板件或者轻合金材料之间的连接。

lz注册时间好早啊

网友(点评):
你是说大师级的不应该不懂,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注册时间好早啊

??

网友:
那是管子,怎么压,下模咋进去

网友:
压铆螺母不可以,但是应该可以压铆螺钉。

网友C:
多大的螺纹;需要双面贯穿吗;不是太大可以考虑翻孔攻牙

网友:
有合适的空间和模具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螺纹;需要双面贯穿吗;不是太大可以考虑翻孔攻牙

M6,钢管壁厚2。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冲压工艺-刺破翻孔。然后攻牙。不过需要压机和做个小模具

网友:
可以考虑下
热熔钻:
热熔钻工艺是在金属薄板或管材上一次加工出孔和衬套的无屑加工技术,完全替代了在薄壁工件上焊(铆)接螺母的工艺。热熔钻,采用耐磨、耐高温的硬质合金材料制成。

网友:
应该是拉铆螺母,沉头铆螺母(摘自GB/T 17880.2-1999),,,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种钉工艺

网友D:
薄壁钢管的承力螺孔, 我们一般倾向于直接通孔打穿, 背螺母, 或者成本高点, 焊一块垫板, 让其有足够的牙数.

当然, 现在也有热熔钻, 或者种螺钉,  拉铆螺母, 但这些方式成本高, 或者需要专用设备, 所以很少这样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壁钢管的承力螺孔, 我们一般倾向于直接通孔打穿, 背螺母, 或者成本高点, 焊一块垫板, 让其有足够的牙数.
...

谢谢!通孔打穿背螺母,那螺母是焊在通孔后面,对吗?
焊螺母的话,位置误差比较大吧?

网友:
拉毛挺好

网友:
看看固定的东西多重了,冲孔攻丝,铆接螺母都还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