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建模边角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08):
如题,钣金建模时,边角的缝隙很大,有的情况是不允许有有缝隙的(比如容器),大家一般怎么处理呢?是直接在工程图上注明需要补焊至无缝隙呢还是说3d上需要用边角命令把这个缝隙填充?目前用sw遇到问题是:3d中有的结构用边角闭合命令闭合不了。

网友:
不允许有缝隙,也不是靠钣金加工做到的,什么焊接打腻子。

网友(点评):
钣金加工不包括焊接打磨这些吗?

网友(点评):
把折弯缝隙调小,备明满焊

网友:
1. 对接缝可以调大小;
2. 容器类型的,图纸上可以注明用于盛放液体不允许有泄露,拼接缝满焊,可焊后注水,检查有无漏水。

网友(点评):
不是水,是煤油

网友:
图中缝隙三维图可以更改

网友:
这个缝,你可以用SW把他设置成0.01

网友:
满焊,再注明涂密封胶

网友:
设计时留点间隙没关系,图纸注明要求就好了,比如焊接打磨,密封要求等。

网友:
图文问问题更明了,很好奇到底是啥样的闭合角闭合不了,没遇到过,好好描述一下

网友:
1、你给的钣金参数对吗?
2、检成品跟你给的参数都一一对应吗?
3、有没有相应再换参数重新加工?

都做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个人觉得电脑仿真的是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