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升降机的扭矩输出

楼主(2024-09-09):
以前公司经常用这个做管材的提升,当时只知道这个扭矩输出很大,以为是标准机上标配的也没去具体计算,这次公司做一个铝片提升 差不多100KG左右 然后选了这个提升机 。后来问了客服蜗轮蜗杆速比 1:22最大减速比,螺距4mm 然后我发现这个扭矩输出非常大,大的怀疑我一直以来的计算公司是不是出了问题,有懂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二。  丝杆直径16mm  螺距4mm 16*3.14/4=12.56  电机0.18KW 三相异步 1400转 扭矩1.22n.m  1000/8=125  125*1.22=152.5N(电机对于丝杆的输出)152.5*22*12.56=42138N 整体系数算0.4  42138*0.4=16800N=1680KG 难道一个0.18KW 的电机能提升1680KG? 卖提升机厂家标的200KG (先假设提升丝杆刚性无穷大,不考虑提升速度慢的问题) 我这个是哪里参数多算了?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扭矩达到了,压杆刚性没达到

补充内容 (2024-9-9 14:12):
写错单位了,是335.5kg

网友(点评):
公式是这样的吗?我怀疑计算方式出问题 那就颠覆三观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理解的最大出力为 1.22n.mX22/0.008/10=333.5N

网友:
我们公司给的算法的话,17KN,其他按楼主给的参数,要功率0.3KW不到的电机了。安全系数给的1.3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有那么大

网友:
推力计算很大,你要看他的轴承这些东西扛的住不?

网友:
可能你的效率0.4估高了吧,如果梯形丝杆按0.3左右,蜗轮蜗杆按0.3左右,叠加仅0.1左右了,另外还要再考虑静止启动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2024-11-19):
电机0.18KW 三相异步 1400转 扭矩1.22n.m  1000/8=125  125*1.22=152.5N(电机对于丝杆的输出)152.5*22*12.56=42138N

请问 这个算式是什么意思,没有太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