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tia的绝对轴如何修改?

楼主(2024-09-09):
各位兄弟姐妹、大佬上午好:
        我在画图的过程中发现绝对轴没有摆正,然后导致后续所有的图形都是歪的,请问有没有办法修改绝对轴的方向呢?请教各位大佬。
我想要当我点对其视点的时候这个图形是是横平竖直的。
问题如图。1.2.

网友A:
图呢?数据也可以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数据也可以发下

如图1,我的坐标轴和零件对应不起来,整体都是歪的
如图2,我想快速点击对齐视点摆正整个装配体内的零件,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点评):
图二是点过对齐视点命令以后的嘛,看起来数据和指南针是对齐的,但是数据和指南针整体没有跟屏幕对齐,是不是这个零部件跟整体的坐标不一致,直接点击指南针上面的字母看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1,我的坐标轴和零件对应不起来,整体都是歪的
如图2,我想快速点击对齐视点摆正整个装配体内的零件 ...

点字母也没有作用,我感觉是他的绝对轴是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字母也没有作用,我感觉是他的绝对轴是歪的

那就是图示零件和装配体之间坐标系不一致,
如果目前零件位置是对的,方法一,新建一个零件和装配体坐标系一致,将图示零件按结果复制过去,缺点是图示零件后续无法修改草图更新;方法二,将图示零件坐标系调整到装配体坐标系,然后修改草图使图示零件在正确的装配位置,草图简单的话可以直接修改草图,草图复杂的话可以先定义好方向然后-更改草图自定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图示零件和装配体之间坐标系不一致,
如果目前零件位置是对的,方法一,新建一个零件和装配体坐标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