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固定这个斜齿轮?

楼主(2024-09-09):
新手机械设计,问一下大佬们,这个图里面机器人需要将斜齿齿轮拿过来然后固定后套在轴上,现在小弟想不出来机器人拿斜齿齿轮过来后怎么固定这个斜齿轮?麻烦各位大佬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24-9-9 11:24):
这个齿轮是需要加热装配的

网友A:
夹取外圆阿,虽然它有斜齿槽,你外面面也可以夹取的

网友:
1夹紧2磁铁吸住3真空吸盘吸住

网友B:
夹外圆、靠端面。夹持圆周宽度要考虑螺旋角,确保夹持准确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取外圆阿,虽然它有斜齿槽,你外面面也可以夹取的

直接夹的话不会碰伤齿轮吗?

网友(点评):
夹头可以不淬火、夹持的圆周宽度稍微宽一点、夹持力注意一点

网友(点评):
先靠平端面

网友(点评):
夹持的圆周宽度宽一点,也可以避免斜齿槽对装夹的影响

网友C:
在夹爪上加保护件但不能影响夹取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外圆、靠端面。夹持圆周宽度要考虑螺旋角,确保夹持准确可靠。

机器人过来放不一定可以放的很准确,就拍夹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夹爪上加保护件但不能影响夹取力

这个后续是需要加热的,保护件不知道用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人过来放不一定可以放的很准确,就拍夹坏齿轮

所以装夹时定位很重要:1.保证靠端面放平,2.在靠平端面的基础上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装夹时定位很重要:1.保证靠端面放平,2.在靠平端面的基础上夹紧。

好的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夹的话不会碰伤齿轮吗?

谁硬度高?夹爪用尼龙行不行?

网友:
还可以加真空加磁铁,内圆定位,定一半,安装一半放开再上去压,这个取放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下,不是啥难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硬度高?夹爪用尼龙行不行?

不可以用尼龙把,后续需要加热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尼龙把,后续需要加热齿轮

加热多少度?安装不能离开吗?安装跟加热同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多少度?安装不能离开吗?安装跟加热同步进行?

加热温度需要小于等于180度,先加热后后装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热温度需要小于等于180度,先加热后后装配

尼龙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完全可以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完全可以

不过就是用尼龙的话,精度方面会不会有偏差

网友:
内孔长度够或者夹头能错位避让开的话,也可以都夹内孔。
加齿面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中心孔定位,外爪做软夹或者算好加持力,一般齿面加硬不会那么容易伤。

网友:
都内卡 抓取岔开可以吗

网友D:
爪上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爪上开槽,,,,,

主要是机器人送齿轮过来后放置位置无法精准卡上那个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