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上面的三个斜切圆特征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4-09-09):
(无正文)

楼主:
这下能看到图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在这

网友B:
模具一次成型做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一次成型做出来的吧

嗯,但是怎么抄它这三个斜切圆特征呢,没思路去画

网友C:
照葫芦画瓢

网友(点评):
囊,这就叫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葫芦画瓢

大哥社会社会
能看下步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葫芦画瓢

6啊,这个尺寸是怎么定的?直接导入图片然后量?

网友(点评):
尺寸靠眼睛看,心里估,画个大概而已

网友:
你都知道了斜切啊,切除时相对中心轴斜个角度

网友C:
轻松拿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松拿捏

大佬给我看一眼草图吧,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建斜基准面,拉伸切除,阵列切除,拉伸中间凸台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斜基准面,拉伸切除,阵列切除,拉伸中间凸台到平面。

太好啦,非常感谢大牛,这下思路打开了

网友(点评):
他所讲的是大概思路,最后还是做不出,中间圆弧边会变成直边,关键要保留中心的圆弧边

网友(点评):
中间用圆拉伸,哪来什么变直边?

网友(点评):
难道要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轻松拿捏

什么软件,这么轻松?

网友(点评):
没用过,看你的操作,真的有点向往,应该有对应UG的插件吧?比方说人手

网友(点评):
主流的三维软件内部都有的

网友(点评):
毕业时应该学个UG的,2006年只要会逆向,毕业就6000+

网友(点评):
SW proe都可以,你做机械这行难道没学三维软件,那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哦 我用的SW 没注意有人体模型,但我知道有插件是有的,不知道是否可调。 我以为三大主流是:CATIA、UG、proe

网友:
我画出来的始终都有点小台阶,不知道无台阶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好啦,非常感谢大牛,这下思路打开了

还是有台阶

网友:
那个面就不是平面,不是切的,直接旋转凸台不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斜面基准面咋实现。大佬能上个图看看细节吗感谢

网友:
咋发图片啊,三步就出来了,先切贯穿圆孔,然后旋转凸台给他补上,剩下没填上的就是你说的“切除部分”

网友(点评):
点击图片按钮-选择图片上传发送就好了

网友:
我这加密电脑,要么你加我Q  2二7零76零零9一

网友:
solidworks画的,我的画法思路比较麻烦点,先把蓝色的这部分轮廓线取出来,做成3D轮廓草图,然后用这个草图切除。

网友(点评):
这个轮廓是个曲面轮廓,所以没法直接画出来,我是先做了两个倾斜相交的圆柱,相交部分的接触线就是左边小部分的圆弧。

网友:
我的方法三步,斜边旋转出实体不合并对象,绘制出形状拉伸切除到斜边面,拉伸到顶点选择圆弧顶点,不明白的话加我QQ1808258603

网友:
2步搞定

网友:
看楼上老哥的画法

网友:
这是模具成型的,模具就加工好了的

网友:
试了下楼上2步的画法,确实简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