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打磨机,去毛刺

楼主(2024-09-09):
各位大佬,我们公司做调整垫片的,厚度0.5-2mm材质为spcc板材,目前是通过激光切割割下来,但是边缘有毛刺,需要人工打磨,现在有没有一种机器,可以打磨0.5厚度的薄垫片

网友A:
有拉丝机,或者搞个机器人,简单点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工装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都有标准机,可以打磨任意厚度的板材

网友B:
丢抛丸机过一下不行吗或者震动研磨

网友C:
立式研磨机,全自动的

网友D:
酸洗:利用化学试剂(如酸溶液)来去除金属表面的毛刺和其他杂质。这种方法适用于批量生产中的去毛刺处理。
电解抛光:利用电化学反应去除金属表面的毛刺,并使其表面更加光滑。
喷砂处理:通过喷砂去除表面的毛刺和氧化物,提高表面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拉丝机,或者搞个机器人,简单点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工装

拉丝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酸洗:利用化学试剂(如酸溶液)来去除金属表面的毛刺和其他杂质。这种方法适用于批量生产中的去毛刺处理。 ...

酸洗对盐浴氮化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式研磨机,全自动的

0.5厚度太薄了,我们产品140mm外径,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抛丸机过一下不行吗或者震动研磨

0.5mm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式研磨机,全自动的

我们的产品外径140,厚度0.5mm,太薄了,估计要变形

网友(点评):
不会,一点不变形

网友:
磁力抛光~

网友:
找个通快或天田激光的试下,感觉你家的激光工艺参数没设置好。我们工厂的领创(好像已经倒闭了)经常割0.5的板,参数调好没毛刺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工装,在片与片之间有间隔的前提下一次用可以旋转的长轴夹上很多片,间隔垫片直径大一些可以防止变形。然后么长轴横着自转或是吊着自转,喷砂枪伺候

网友:
量比较大就好整

网友:
有钣金校平机,可以去毛刺,校平,拉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外径140,厚度0.5mm,太薄了,估计要变形

来个图看看,

网友:
喷砂可以,叠在一起喷

网友:
0.5厚度的薄垫片 外形尺寸是多大

如果比较小 考虑 滚抛机进行滚抛

网友:
磁力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