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问题,光标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4-09-09):
大家好,今天设计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光标十字形一长一短,颜色不一样,如果画图,左边可以正常操作,比如可以延申,截取,右边不行,提示不共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共面”是不是Z轴的值不为0?用属性命令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面”是不是Z轴的值不为0?

我在画图是多次点击时出现一个旋转图标,我给取消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右边没有问题,左边不能操作,就是左边不在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先关闭图形但不要保存,重新打开看能否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面”是不是Z轴的值不为0?用属性命令查一下

请教怎么查,怎么知道Z轴不为零

网友(点评):
画一条直线,然后查一下它的属性,看z轴的值是否为0

网友B:
明显你把二维空间转成三维空间了,把你的空间改一下即可。正常的只有XY坐标。见附图1。如果想改变,看右上角的视图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

网友C:
解决办法试一下这个选项,我是中望CAD

你这个误操作应该是摁住了shift然后又摁住中键旋转了鼠标。导致进入了3D绘图模式。

以后注意点

另外把这个十字光标调到最大吧。在带上颜色标记

网友(点评):
专业,热心助人

网友:
30年前,记一堆CAD命令和设置技巧。全忘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坐标系歪了,ucs校准一下

网友:
你瞎按的键盘,点F2查看一下你点了什么不就清楚了,多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画图是多次点击时出现一个旋转图标,我给取消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右边没有问题, ...

谢谢,已经保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查,怎么知道Z轴不为零

收到谢谢

楼主:
说得对,但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试一下这个选项,我是中望CAD

你这个误操作应该是摁住了shift然后又摁住中键旋转了鼠标。导 ...

谢谢帮忙,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但怎么改啊

双击右上角那个立方体啊

网友:
不错,希望能共享模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查,怎么知道Z轴不为零

Z轴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试一下这个选项,我是中望CAD

你这个误操作应该是摁住了shift然后又摁住中键旋转了鼠标。导 ...

谢谢,试完了,可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你把二维空间转成三维空间了,把你的空间改一下即可。正常的只有XY坐标。见附图1。如果想改变,看右上 ...

没有明白怎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