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向装置,萌新请教各位大佬们

楼主(2024-09-09):
各位大佬下午好:
      萌新这边设计一直线导向机构,如图黑色为移动件,需要左右移动,同时需要有下压力,因此机构需要在粉尘大的环境使用,故目前设计的是铜块之间摩擦作为导向,将铜块摩擦面设计为斜面通过压紧来提供下压力。但是实物使用后出现以下问题:①下压力需要较大,导致铜块需要压太紧,从而导致机构卡太死死移动困难;②尽快压紧,但是下压力还是不足。
      请问各位大佬有无其他机构可以代替这个铜块导向机构,或者是有无优化的建议,重点是要在粉尘大的环境,且该粉尘易燃,不能有藏粉。

楼主:
铜条铜块接触截面图

网友A:
换成滚动摩擦,会不会卡不死?
下压力不足,是不是跟下压的动力源有关系?

网友:
看不懂。坐等高手。

网友B:
V型滚轮导轨被认为是真正适合高粉尘环境的导轨系统。
这种导轨利用V型滚轮在V型导轨面上滚动,同时执行自我清洁功能,能够有效地将粉尘和其他杂质从导轨面上刮除。

网友:
个人建议参考机床床身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滚动摩擦,会不会卡不死?
下压力不足,是不是跟下压的动力源有关系?

位置有点小,不一定能用滚动摩擦,下压力不足主要是不能锁太紧,要不然导向方向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型滚轮导轨被认为是真正适合高粉尘环境的导轨系统。
这种导轨利用V型滚轮在V型导轨面上滚动,同时执行自 ...

如果尺寸大一些,滚轮确实好,就是放不下了,留给导向的空间估计就10-20mm宽度

网友C:
好歹上一张铜块和接触面的图。

网友D:
用弹簧提供下压力呢

网友:
凸轮机构

网友:
现在很多做线轨的都有放粉尘的专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上一张铜块和接触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弹簧提供下压力呢

这样就要上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