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 相关

楼主(2024-09-09):
各位大佬们
3mm的热缩管需要热缩,除了手握式按钮的有那种带IO控制的台式热风机吗?需要在半自动机台上安装使用。

网友:
这话说的 无图无真相,两根线打火机烤一下就搞完了

网友A:
一个热缩管加热设备需要什么IO控制吗,你直接说程序控制不就结了吗,拽什么词呢。

网友(点评):
IO指开关上的状态标志

网友:
做个人形机械手,握住手把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么整 感觉复杂了

网友:
按钮式的 最终不还是控制电路通断, 你把按钮换成继电器不就行了,让电气工程师搞去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

网友:
架个热风枪,电路接入控制一下,对电气的不难吧。

网友(点评):
不难不难 就是不咋美观

网友:
看你要怎么用,自己做个烤箱还是用吹风机那种还是用标机,自己做就不用说了,加热器加温控,一直开着,吹风机那种网上搜搜有可以控制的,标机淘宝网上应该也有,,THB也有,银钢,博之旺也有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指导 想着有没有标准机 找了蛮久没找到

网友:
想起来抖音也有很多,有个广东还是深圳的,有一款便捷式的快速烤风机,很小,安装方便,也不贵,你可以搜搜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我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热缩管加热设备需要什么IO控制吗,你直接说程序控制不就结了吗,拽什么词呢。

你说的都对

网友:
不错,希望能共享模型,谢谢!

楼主:
找到了 感谢大家 完结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