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测机通止规第一圈拧不进去,求大佬救命

楼主(2024-09-09):
各位大佬,最近设计了一款螺纹通止规检测设备,如下图

四个电机带着四个通止规同时前进后退,通止规高度和被检测工件同心度有0.03-0.05左右的误差,采用浮动结构补偿,问题是怎么就拧不进去第一圈。
求业内大佬指点指点,拜谢。

楼主:
设备图片

网友A:
跟螺距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螺距不匹配?

第一圈就拧不进去

网友B:
测的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网友C:
假设你检测的是内螺纹,那就是内螺纹通止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规”,另一部分是“止规”。
通规是为了能够完全通过或旋入内螺纹孔中,且不应遇到明显的阻力。如果通规可以顺利地旋入直到完全进入,并且没有卡住,则表明该内螺纹的最大直径没有超出其允许的公差范围。
止规是在理想情况下不能完全旋入内螺纹中,或者只能旋入一定的深度(通常是一到两个螺距)。如果止规能够轻易地完全旋入内螺纹,则表明该内螺纹的最小直径可能超出了其允许的公差范围。
所以如果通规能够顺利旋入并到达底端,同时止规不能完全旋入或只能旋入规定的螺距数,才可以判定内螺纹是合格的。

网友:
浮动机构看下,然后你可能没关注过其他家的,基本没有平躺测试螺纹的

网友D:
大部分都是垂直的,然后有浮动头的,通止规,没其他特殊要求的话,我们公司的都是转盘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的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测试的是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检测的是内螺纹,那就是内螺纹通止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规”,另一部分是“止规”。
通 ...

现在设备时两通两止,每个都是第一圈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是垂直的,然后有浮动头的,通止规,没其他特殊要求的话,我们公司的都是转盘式的

当时不用转盘时因为担心加工条件太苛刻了,同心度圆弧找圆弧,装配精度太高了

网友:
这种自动化,真简单,平移机构,旋转机构,搭积木。

网友:
不能自动找中心,楼上说立式的有道理

网友:
加了浮动机构后,同轴度不是差的更多了,又没有导向,进不去应该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
去掉3个 单独一个试试看

网友(点评):
一个和四个没区别把

网友:
我也觉得卧式应该精度更高

网友:
电机有浮动补偿机构,是不是工件这边加个弹性机构。

网友(点评):
电机底座有弹性;连接件都是浮动件

网友E:
以前做过螺纹拧紧机,先反转再正转,以便能把螺纹认进去。
不知道这类通止规检测,是否允许先反转再正转?

网友F:
问题各位都分析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种可能存在的问题,止通规电机的进刀速度跟下面横移模组的移动速度不匹配,(补充,止通规自转跟电机之间建议做个弹性行程,方便模组横移与产品接触瞬间做一个缓冲)

网友:
理论和实践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各位都分析的差不多了,我补充一种可能存在的问题,止通规电机的进刀速度跟下面横移模组的移动速度不匹 ...

电机和模组之间时有弹性缓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螺纹拧紧机,先反转再正转,以便能把螺纹认进去。
不知道这类通止规检测,是否允许先反转再正转?

通规这样找中心应该可以,止规会不会还是不行?楼主可以反馈一下最后采取的方法。

网友:
找不到中心了,是不是浮头往下掉了

网友(点评):
没有 ,应该i还是同心度有偏差,或者工艺不对

网友:
可以先反转找牙孔中心 ,再正转进去 ,比你直接正转过去好一点 ,那样容易憋牙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丝杆进给的速度和牙距是否匹配?

网友:
自己先把伺服电机使能断开,自己手推着,旋转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旋合进去?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电机参数设置不对;如果不可以,那就是你整个机构有问题,同心度超差

网友:
推动的电机,可不可以做推压动作。如果可以做推压动作就不用考虑匹配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