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绳捆绑结构

楼主(2024-09-10):
各位大佬,想用拉绳捆绑一个包装箱,有没有好的推荐结构?

网友:
搜下自动捆扎机,成熟的设备了。

网友:
不错,希望能共享模型,谢谢!

网友:
将拉绳穿过包装箱底部的对角线位置,确保绳子能够均匀分布力量。
在穿过对角线之后,开始绕着箱子的长边或宽边进行缠绕,确保每次缠绕都紧贴箱体,可以采用“S”形或“H”形的方式增加稳定性。
绕过一圈后,在箱体的另一侧再次穿过对角线位置回到起始端,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结构。
重复上述过程数次,直到你认为箱子已经被充分固定住。
在完成多圈的缠绕后,通过打结的方式将绳子固定住。常用的结法有平结、方结等,确保打结后绳子不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