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关于阀门阀芯上面的螺母松动原因

楼主(2024-09-10):
哪位大侠帮忙答疑下,我有点搞不懂
一个304不锈钢材质、6寸300磅球阀
管道溶剂是单体
这次是阀门的阀芯螺母松动了
寻找原因时,
同事说是因为热胀冷缩原因导致阀芯螺母松动,这次正好是因为管道内部压力升高,螺母本来就松动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松导致泄露
我有点不解,如果是因为热胀冷缩,那随着螺母松动,阀芯应该会马上泄露
而不像现在这样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松动泄露溶剂
同事是这么回答我的,他说螺母是因为热胀冷缩一点一点的慢慢松动
是这样么?我搞不懂热胀冷缩关于螺母紧固力的原理了
求各路大侠帮我解惑

网友A:
你说的球阀螺母是指哪个零件?为什么你提问不带图?

网友:
从楼主叙述里估计有两种阀,一个是侧装球阀,一个是上装球阀,都可能有阀座螺母,而不是楼主所说的阀芯螺母。

网友(点评):
正常这种螺母都是有紧定螺钉固定的,不可能让它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球阀螺母是指哪个零件?为什么你提问不带图?

这里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球阀螺母是指哪个零件?为什么你提问不带图?

压盖螺母

网友A:
你知道压盖是干什么用的,是压填充料的,而填充料是保持密封用的,与阀芯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压盖是干什么用的,是压填充料的,而填充料是保持密封用的,与阀芯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因为不太懂,所以才发帖求教的啊
下面这个球阀和今天现场的样式一致,只不过图片是国标,现场的是美标
泄露的位置已在图片标好
虚心求教

网友(点评):
求教啥,既然压盖螺母与阀芯没关系,那你的问题就没了呗。

网友(2024-12-30):
热胀冷缩是导致阀盖螺母松动和泄漏的常见原因。当阀门在运行过程中,温度发生变化时,阀体、阀盖以及螺母等部件会因热胀冷缩程度不同而产生相对位移。这种位移会使螺母的预紧力减小,最终导致泄漏,很正常的。可以在阀盖和阀体之间安装,也可以改进螺母的紧固方式,阀盖螺母下安装碟形弹簧,可以在温度变化时有效地防止螺母松动,保证阀门的密封性。(当然不管怎么样,阀门的定期检测和保养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