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这个机构传动比怎么计算

楼主(2024-09-10):
求助大佬们这个传动比怎么计算

网友:
一条皮带,线速度是一样的啊。

网友:
两头的皮带轮的直径一致,就没有变速

网友:
轮子的直径比就是传动比

网友:
除了电机处的44,其他尺寸有啥用吗?

网友:
你机构不对吧,主动轮一个就行了,你前后都有,还连一起了,不会差速吗

网友:
44/26约等于1.7吧

网友:
这看着一样 很奇怪

网友:
需要阐述清楚,什么位置的传动比。

网友:
他可能想知道电机和皮带的速比

网友:
这组皮带的速度只与电机轴上的主动轮有关系,主动轮的直径x3.14就是转一圈的距离,(皮带实际需要的线速度mm/s)÷(主动轮的周长mm/n)x(60s/min)= (主动轮转速n/min)
(电机转速n/min)÷(主动轮转速n/min)=(减速机速比XX:1)
其他的惰轮,张紧轮无论直径多大,路线多曲折,都不影响速度,只会影响皮带运行的阻力。机构越多,皮带崩得越紧,阻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