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快速固定装配体办法

楼主(2024-09-10):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有一个STEP文件,用Creo打开后里面的配合是没有的,我想加点其他的零件,害怕他在装配的过程中发生移动,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能够将装配体固定,不是一件一件的固定,是整体全部固定。类似于sw的固定约束一样。

网友:
全选,右键,固定

网友(点评):
你不服你就来两句,别放两个屁就跑了。

网友:
在功能区的“装配”选项卡中,找到“组件控制”组,然后点击“固定”按钮。
在模型树或图形窗口中选择您想要固定的组件。您可以选择多个组件进行固定。
完成选择后,点击“确定”或按Enter键,所选组件将被固定。

网友:
全选固定

网友:
先把原来的零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