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位测量装置

楼主(2024-09-10):
料位测量装置,如果通过测量体积和辐射量的对应关系,从而推算料位

补充内容 (2024-9-10 14:19):
对于料位计,之前都是直接标定高度与辐射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函数,最后再通过测到的辐射量来测算物位

网友A:
你这介绍,跟没说一样。

料位测量装置是一种用于检测和测量储罐、料仓、容器等内部物料填充水平或位置的设备。这类装置对于确保工业过程中物料处理的连续性和精确性至关重要。料位测量可以是定点式的,即只在物料达到某个特定位置时给出指示或者警报;也可以是连续式的,能够持续监测料位的变化并提供一个连续的读数。

料位测量装置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不同的类型:
按检测物料:可以区分为液体料位测量装置和颗粒料位测量装置。
按功能:可以分为定点式料位测量装置(仅在物料达到某一设定点时发出信号)和连续式料位测量装置(能够提供料位变化的连续测量)。
按工作原理:常见的有电容式、重锤式、雷达式、超声波式等。

通过测量体积与辐射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来推算料位,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具有放射性的料位测量技术中。具体来说,这种技术利用了放射源发射出的射线(通常是γ射线或X射线)能够穿透物质的性质,并且其强度会随着穿透材料厚度的变化而衰减。基于这一原理,可以通过测量穿过物料后的射线强度来间接获得物料的高度或密度分布,进而推算出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介绍,跟没说一样。

料位测量装置是一种用于检测和测量储罐、料仓、容器等内部物料填充水平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