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螺杆的图纸疑惑

楼主(2024-09-10):
想请教下前辈们,看到张变距螺杆的图纸,不是太明白,两边标螺距,是半圈就变下螺距吗?

网友A:
变距螺旋线那样,实时变化的

也就是旋转角度和轴向移动值是变化的(一般是线性变化)
等距就是 比值是恒定

网友B:
螺距肯定是线性或者非线性的连续变化,不太可能是阶梯变化,只是找一些关键点,让加工的好作为编程的依据,让检验的有个粗略的检验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距螺旋线那样,实时变化的

也就是旋转角度和轴向移动值是变化的(一般是线性变化)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肯定是线性或者非线性的连续变化,不太可能是阶梯变化,只是找一些关键点,让加工的好作为编程的依据, ...

谢谢您!

网友C:
螺纹被设计成非均匀分布的形式。这意味着从一个螺纹到下一个螺纹的距离不是恒定的。
为了保证螺杆运行平稳且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磨损或振动,螺距变化通常是平滑过渡的。这意味着螺杆的螺距会从大到小逐渐变化,而不是突变。

网友D:
每段螺距对应的是一圈螺纹(正面半圈+反面虚线半圈),按照图样,螺距38为例,前半圈为虚线,螺距35,后半圈螺距(38-35/2)*2,2段名义螺距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被设计成非均匀分布的形式。这意味着从一个螺纹到下一个螺纹的距离不是恒定的。
为了保证螺杆运行平稳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段螺距对应的是一圈螺纹(正面半圈+反面虚线半圈),按照图样,螺距38为例,前半圈为虚线,螺距35,后半 ...

名义螺距38 和(38-35/2)x2=41 这个有点疑惑 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义螺距38 和(38-35/2)x2=41 这个有点疑惑 是什么区别呢

两个半圈螺距分别是17.5和20.5,合并是38

网友E:
我有个做蜗杆编程的工程师,你可以请教一下他。你要吗?我推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做蜗杆编程的工程师,你可以请教一下他。你要吗?我推给你

那非常感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非常感谢啦

收到,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啦!

这个螺杆我用solidworks 建模一直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螺距选错了还是思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