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孤立显示零件

楼主(2024-09-10):
各位大佬。在Creo软件中如何孤立的显示某一个零件?或者某两个零件进行装配呢

网友:
把不需要的隐藏

网友:
没法像SW那样孤立

网友(点评):
有的,只是不叫孤立而已。

网友(点评):
3.0应该不行。 高版本没用过了……

网友A:
有仅显示选定项,选择你要显示的几个零件,有一个虚线框着的眼睛图标

网友:
选中零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隔离”(Isolate)按钮。这个按钮通常显示为一个零件周围有一个框或者一个放大镜的图标。点击这个按钮后,Creo将只显示您选中的零件,而其他所有零件将被隐藏。

网友:
隐藏就好了

网友:
树上零件名右键,那几个眼睛一个个看看

网友:
主显示就是sw的孤立啊,选中你要孤立的零件,然后右键可以弹出选项

网友:
creo里 的 激活 就是在装配体里,可单独编辑所激活零件

网友:
主表示功能等于SW的孤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仅显示选定项,选择你要显示的几个零件,有一个虚线框着的眼睛图标

找到啦 就是旁边那个小眼睛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