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容器上开口配有机玻璃,用什么方法粘合不漏水

楼主(2024-09-10):
用胶粘还是不锈钢上焊螺栓加密封垫用螺母锁紧?开口尺寸30*120

网友A:
不受力,胶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受力,胶粘,好看

担心漏水

网友:
不锈钢  视镜

网友(点评):
肯定是这样。粘合?就算没压力,时间长了也会掉,不像东西

网友:
密封圈压紧,螺丝一锁就行,保证不漏水。如果嫌麻烦,就买鱼缸玻璃胶

网友:
最好压上

网友:
在不锈钢容器上安装有机玻璃观察窗通常不采用"粘合"的方法,而是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比如使用螺栓和密封圈来固定。
如果确实需要粘接,可以使用一些工业胶黏剂,如丙烯酸酯类胶黏剂或专门针对金属与塑料粘接的胶水。但更推荐使用机械紧固方式,这样不仅便于维护更换,而且能够保证足够的耐压密封性能。

网友:
水有没温度?最好是视镜,用螺丝锁紧,加上打胶。

网友:
明明有好办法 一劳永逸的那种解决问题 为什么还去考虑一些有留后患的方式去做事呢?

网友:
如果两者本身刚性和平面度不好,螺丝加密封垫不一定锁得住水,也不能密密麻麻一圈螺丝。打密封胶再锁螺丝比较牢靠。

网友:
贴一圈密封胶条,然后螺丝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