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蒜苔自动化理料规整捆扎

楼主(2024-09-10):
如视频所示,目前是人工整理蒜苔,现在想实现自动化,代替人工;目前有自动捆扎机,但是整理需要人工,人工规整理齐,客户要求比较严格,需要捆扎后不松散,底部平齐,上下各捆扎一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自动整理理料,并自动下料,谢谢

人工捆扎蒜苔

人工捆扎蒜苔

楼主:
这个图片稍微清楚一点

网友A:
输送装置:用于将蒜苔从源头输送到整理区域,可以使用传送带或者其他形式的输送设备。
整理单元:
对齐机构:设计一种能够将蒜苔按照长度或者特定标准对齐的机制。这可能涉及到视觉识别技术来检测每根蒜苔的位置和方向,并通过机械臂或者专用的对齐工具进行调整。
排列机构:在对齐之后,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确保所有蒜苔都排列得整齐划一,可以考虑使用气动或者电动的方式推动蒜苔到正确位置。
捆扎单元:
定位机构:确保蒜苔在捆扎前已经被准确地固定在所需的位置上。
捆扎设备:现有的自动捆扎机可以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只需确保它能够精准地完成顶部和底部的捆扎任务而不使蒜苔松散。
切割机构(如果需要):如果捆扎材料需要在每个产品之间切断,则需要配备相应的切割工具。
控制系统:整个系统的协调运行需要一套可靠的控制方案,这可能包括PLC编程、传感器网络以及人机交互界面等组成部分。
视觉检测系统:为了满足严格的客户要求,可以在生产线末端加入视觉检测系统来检查捆扎后的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出料机构:当产品完成所有工序后,需要有一种方式将它们有序地送出生产线,可以是通过传送带或者是其他自动化搬运设备。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点评):
哈哈,应该是AI的话

网友(点评):
你说的都对

网友B:
那些包装行业做这个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装置:用于将蒜苔从源头输送到整理区域,可以使用传送带或者其他形式的输送设备。
整理单元:
对齐机 ...

大佬,说的有点模糊,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包装行业做这个挺多的

有做过蒜苔之类的吗

网友:
类似的设备可以淘宝搜索扎带机,或者佛香捆扎机。至于捆扎之前怎么把蒜台整理整齐就要你自己想想办法,多做实验了。

网友:
忠告:机器研发成功后,客户如需看视频,一定要把视频存自己手机里亲自送过去让客户看,看过后记得再把手机拿过来

网友(点评):
客户让你发过来,你发不发?所以关键还是视频都是点到为止,看个大概。

网友:
关键是有多大量,说白也就是客户能出多少钱的问题。

三秒一把,一把两斤,一小时1.2t,一天20小时24t,可以卖多少台机器?

网友:
这种又长又软的东西还真不好整理。能不能搞个斜置的转台,让蒜苔以一定角度斜靠立着,靠重力让底部平齐,可能还得加振动。转台上分拨叉分成一把一把的,计量可能也不太准,再到捆扎机。或者另一个思路,让蒜苔一根根从小孔高速通过,计数叠放。都是瞎想

网友C:
话说团购上的菜就蒜苔最便宜,比青菜都便宜。是山东太多了?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团购上的菜就蒜苔最便宜,比青菜都便宜。是山东太多了?

可能刚好有一批蒜台出货了,再不出,就老了。

网友(点评):
然后呢,你们这些说风凉话的家伙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回复了。

网友:
不知道,很久没有干农活的,这个需要深入现实去体验一下好,看看现在普遍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刚好有一批蒜台出货了,再不出,就老了。

@学者11 我的回复
哈哈,应该是AI的话

,不是说风凉话,善用Ai是工程师的高级进阶手段,我想学习,想使用还不会用呢。

看到你每次都是长篇,想必应该是AI+ctrlCV,这也是一种有益的交流方法。

lz新人,他回复说,觉得模糊,说明他想要的东西是最直接的。你懂的。

AI要给与他满意的答复,还需要反复多次确认客户的真实需求,也就是所谓的挤牙膏。

而且AI现在还不会根据语言输入,直接3D画图吧。

网友:
自动打捆机,体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团购上的菜就蒜苔最便宜,比青菜都便宜。是山东太多了?

所以lz应该在山东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