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工件,pom材质的,加工完后薄的区域往上翘怎么办?

楼主(2024-09-10):
肯定是有内应力的,求加工办法。

网友:
实在要这么干的话留点余量光一下

网友:
POM材料在热塑成型过程中冷却速率不均匀会导致材料内部产生残余应力。如果这种应力没有得到释放,在后续的机械加工过程中就可能会导致零件变形。
机械加工时产生的热量也可能导致材料局部受热而发生变形。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进给量以及使用冷却液可以有效降低这一影响。

网友:
POM塑料(聚甲醛)(赛钢~特灵)英文名称:Polyoxymethylene(Polyformaldehyde)POM(聚甲醛树脂)定义:聚甲醛是一种没有侧链、高密度、高结晶性的线型聚合物。按其分子链中化学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均聚甲醛和共聚甲醛两种。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均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都高,但热稳定性差,加工温度范围窄(约10℃),对酸碱稳定性略低;而共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强度都较低,但热稳定性好,不易分解,加工温度范围宽(约50℃),对酸碱稳定性较好。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的工程塑料。有良好的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尤其是有优异的耐摩擦性能。俗称赛钢或夺钢,为第三大通用工程塑料。 适于制作减磨耐磨零件,传动零件,以及化工,仪表等零件。合成树脂中的一种,又名聚甲醛树脂、POM塑料、赛钢料等;是一种白色或黑色塑料颗粒,具有高硬度、高刚性、高耐磨的特性。主要用于齿轮,轴承,汽车零部件、机床、仪表内件等起骨架作用的产品。
产品特点
(1)POM加工前可不用干燥,最好在加工过程中进行预热(80℃左右),对产品尺寸的稳定性有好处;
(2) POM的加工温度很窄(0~215℃),在炮筒内停留时间稍长或温度超过220℃时就会分解,产生刺激性强的甲醛气体;
(3) POM料注塑时保压压力要较大(与注射压力相近),以减少压力降.螺杆转速不能过高,残量要少;
(4) POM产品收缩率较大,易产生缩水或变形.POM比热大,模温高(80~100℃),产品脱模时很烫,需防止烫伤手指;
(5) POM宜在“中压、中速、低料温、较高模温”的条件下成型加工,精密制品成型时需用控制模温
(6)具高机械强度和刚性;
(7)最高的疲劳强度;
(8)环境抵抗性、耐有机溶剂性佳;
(9)耐反覆冲击性强,良好的电气性质,复原性良好,具自已润滑性、耐磨性良好,尺寸安定性优。

网友(点评):
在炮筒内,你这是从哪个国防期刊摘抄的

网友(点评):
哈哈,这里的炮筒应该是塑胶行业设备某个部件的称呼吧

网友A:
拆分成两块POM。
下面的薄板和左边高起来的部分先用螺丝连接在一起,粘上502胶水。然后再上CNC一起铣孔和倒角。下面的薄板表面薄薄的飞一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形,能保证相对的位置精度,还省材料和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水煮,精加工

有过类似的加工经验吗,效果咋样?

网友C:
POM就这德性,留足余量,变形完再走一刀了。

网友:
如果能换材料的话用电木就能解决,塑钢就这个鸟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分成两块POM。
下面的薄板和左边高起来的部分先用螺丝连接在一起,粘上502胶水。然后再上CNC一起铣孔和 ...

本想讽刺几句,但我又不是尖酸刻薄的人。薄板更容易变形,还有就是502粘不住POM,PP,PA这些料的

网友:
吧精粗加工分开

网友:
水煮,以前供应商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分成两块POM。
下面的薄板和左边高起来的部分先用螺丝连接在一起,粘上502胶水。然后再上CNC一起铣孔和 ...

肯定不愿意拆,增加了麻烦。可能不只是锁螺母,还要销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想讽刺几句,但我又不是尖酸刻薄的人。薄板更容易变形,还有就是502粘不住POM,PP,PA这些料的

大家好好聊,技术交流嘛,就是互通有无,共同提高。

老板大气,老板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想讽刺几句,但我又不是尖酸刻薄的人。薄板更容易变形,还有就是502粘不住POM,PP,PA这些料的

有空我发个帖,向大佬请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M就这德性,留足余量,变形完再走一刀了。

变形完在加工会不会还变形啊?

网友(点评):
后面精加工切削量少会好些。

网友:
这是POM本身的特性所导致,尺寸上不稳定,有后收缩的问题。  如果已经开好模具换成PA6T就直接能解决了。  感兴趣我给你推荐13802423631

网友(2024-11-14):
拆分成两块来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