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部分的工程图无法标注,求解

楼主(2024-09-10):
如图,
箭头所示部分,要标注的时候选不中。
咋回事?

网友A:
你想选中它,得有前提,是直线。而工程图中的直线是模型的投影,比如面可以投影为直线,或者圆柱的素线也可以投影为直线。
而你图中是什么方式建模的,显然是扫描成型的。
除非它是圆柱体,后用切除扫描建模成的。

网友:
如果是扫描做的就和弹簧标注类似,外径特征尺寸建模时作为控制尺寸。出工程图时模型项目中尺寸选择“为工程图标注”选项尺寸确定,模型所有控制尺寸就都出来了,删除不需要的其它尺寸。

网友:
年轻工程师,划个线标就行

网友:
退出重新打开吧,有时侯软件需要重生成
或者改选顶点,甚至画条线,生成一个点用来标注也可以

网友:
一个箭头,写明螺纹尺寸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选中它,得有前提,是直线。而工程图中的直线是模型的投影,比如面可以投影为直线,或者圆柱的素线也可 ...

那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