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输出轴一般怎么连接?

楼主(2024-09-10):
这种输出轴一般怎么连接?轴直径为6mm,直接用紧定螺栓顶紧平面吗?

网友:
这个平面削了几mm,应该是个整数,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装平键销的

网友:
半圆键或顶丝

网友:
你都知道答案了

网友:
最好是把孔做成有点扁位,然后再用螺丝顶住

网友:
联轴器的那种方案,直接抱死或者顶紧

网友:
一般做键槽,扭矩大或经常正反转的话联轴器+键。顶丝+平面不可靠

网友:
看你要装什么,同步轮有标准的D孔,也可以买小一号,自己加工D孔

网友A:
也可以做个线切割的转接件,转接件内部切割D型孔,外圆切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做个线切割的转接件,转接件内部切割D型孔,外圆切键槽。

嗯嗯 我现在就是想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