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强度问题

楼主(2024-09-11):
如图折弯件

如图折弯件
如图1.5mm厚度Q235的折弯件,若果在两孔位置挂上总共40kg重量的桶装水,会不会变形?这各有强度计算方法么,还是各位大佬根据经验判断的,HELP

网友:
应该会,建议换成3mm

网友A:
肯定变形的,就看你的固定方式,和能接受的变形量

网友:
钣金件怎么固定 ,桶怎么挂?
我们挂30KG的都是4mm厚度的SPCC,
需要做可靠性测试,4倍的重量,你4倍重量都160KG了 肯定不行了

网友:
肯定是sw简单模拟下看看应力分布和变形

网友(点评):
这简单结构还用的着仿真,那是完全不懂的傻子吗,傻子做的仿真,只能骗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变形的,就看你的固定方式,和能接受的变形量

对啊,要看怎么挂,看受力处的压强,最好图示表达。估计轻微变形,肉眼看不到,就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准备兼职送水了吗,这种简单模型,模拟分析一下应该很快的。凭生活经验感觉1.5的会变形。

网友:
SW看下最大变形量多少 就行了 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点评):
这简单结构还用的着仿真,那是完全不懂的傻子吗,傻子做的仿真,只能骗傻子。 另外楼主用的是creo

网友:
没固定方式,俩孔尺寸也没标,不知道

网友:
钣金加厚,背部做加强筋,软件再分析,搞定

网友(点评):
搞定什么,楼主不懂力学,你让他用仿真,是想坑人是吧。

网友B:
1.5mm的钣金做出来实物大概1.2mm左右

网友:
简单的挂,完全固定后侧板,不考虑其它因素,安全系数6,变形0.2mm以内。

网友(点评):
把梁整体固定住了,确实变形也只会在缺口处。

网友:
变形时一定变形的,有弹性形变和塑性形变,按你4道折弯来看上面压40KG没问题,但是还要看你时如何受力的,如果材料平放支撑点在中间40KG重量均匀分布在两孔位且无冲击载荷的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材料的变形量要比两边做支撑的变形量要大。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的一些家庭用的小爬梯还没你这料子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mm的钣金做出来实物大概1.2mm左右

1.5的标准板好买的很,这是折弯件怎么会减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的标准板好买的很,这是折弯件怎么会减厚度?

你那个钣金件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钣金件量下就知道了

这是钣金折弯可不是冲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钣金折弯可不是冲压件

是钣金件。小伙子,话不多说,你带个卡尺去车间找个设备量测下就明白了。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

网友(点评):
也没那么夸张,一般买的盒装板不会到1.2的基本在1.35左右比较常见,你那种1.2的属于散装的垃圾货!

网友(点评):
就是说你设计图纸出好,无论是SUS304还是SPCC,比如您图纸上标注的1.5mm,回来实测下看是多少。

网友:
看受力面积大小,单纯厚度影响不大

网友:
挂片如果宽度和孔差不多,那就没有问题,要是很窄会有形变,但形变后也就稳定了

网友:
需要看固定方式吧

网友:
不锈钢不就行  随便挂

网友:
你这安装方式没有确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