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一个6mm深度M52*1.5的外螺纹,深度上需要留多深的余量?

楼主(2024-09-11):
深度上留1mm的余量够吗,总深度7mm

网友:
至少1.5吧。。我的感觉

网友:
外螺纹还有深度这种叫法吗

网友:
1mm肯定不够,搞个2mm

网友:
1.5的牙距,批量加工我一般至少留2mm

网友:
这个做外螺纹要退刀槽不要?螺距1.5退刀槽2MM合理。如果是光杆上可以不用退槽,但是也有1MM左右的退刀距离。

网友:
外螺纹深度?是内螺纹吧。外螺纹在CNC上可以不用留退刀槽。内螺纹,这么大直径,用单刃螺纹铣刀加工的,留一个螺距够了,1.0估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