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借用件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如果被借用件本身图纸要有改动或者要取消,怎么快速找出所有借用过它的产品呢?  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管理呢

网友:
PLM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省力

网友:
BOM

网友(点评):
是手动搜索吗

网友:
没有ERP系统也有EXCEL啊,BOM表格里搜也能搜出来。

网友(点评):
这样应该不会有遗漏

网友:
找档案室

网友:
图纸改动以后给一个新的零件号另存是个好习惯 别人会知道你零件改过了

网友:
对的,类似于erp系统就行,有每个产品的BOM就行

网友:
改零件号

网友:
看属性里面的图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