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实现护网钢丝局部显示?

楼主(2024-09-11):
怎么样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实现护网钢丝局部显示?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画个椭圆然后填充网格图案

网友A:
设置2个配置,一个配置是全网格,一个配置是局部的网格,出图的时候那个零件配置选局部网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2个配置,一个配置是全网格,一个配置是局部的网格,出图的时候那个零件配置选局部网格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增加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