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水,看看大伙的实力

楼主(2024-09-11):
坐标苏州,这个产品是已经批量的,每个月差不多1W件,材料是6061,可以换成3003,社区不能上传STP格式,所以放在XSL里了,
看看大伙能把价格打到什么程度

网友:
每月1W件,机加工岂不是要干的爽死。

网友:
这么大批量阳极65元

网友(点评):
哥哥,65/件,你想一个月就买宝时捷吗,3月买大别墅 吗,

网友(点评):
第一轮选手,走好

网友A:
估计在22-25/件黑作坊做法, 买30*85*115的铝排,铝排尺寸大0.5,料重0.81,价格21.5,材料成本17.5,
加工第一夹把57这个尺寸和外形铣出,第二夹加工台阶和柱子,第三夹加工G1/8牙,
加工三次,收加工费8块,17.5+8=25.5,氧化喷砂亮银,估计4.5,拆合不超过30一件
给我这样的黑作坊做,一月轻松赚8W块,一天计划生产400个,四台机加工,人工两个,月厂开支,不超过4W,
加工费有8W,渣有3吨,有3.5W,基本够基础开支,房租,水电,人工,刀具,
这件定价30是合理,有更圈的人,24也有可能干,
必竟两公婆四台机,干一月赚5W块还是很香的

网友(点评):
价格太透明可能天下大乱

网友(点评):
八块太少了,至少十五块

网友:
30尺寸的圆柱要是没有,可以直接激光下料切出(30mm没问题,外围需要走一圈刀),价格会更低。我不是干机加工的,感觉料利用率低。

网友(点评):
我都报价,一件加工费8块了,你还激光,证明你连图都没有看懂,从哪看出这件能激光?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没有那四个定位柱,激光下料省,四周走一圈刀。有这四个柱,激光做不到下料,只能靠机床啦!

网友B:
学习提倡,别有用心可不好,至少对你不好。

网友(点评):
价格随便讨论

网友(点评):
嗯,你随便就好。

网友:
3003 与 6061 铝材的比较
由于 3003 和 6061 铝型材的可互换特性,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可能很困难。 然而,有一些区别特征有助于区分两者。 本文的这一部分将比较 3003 铝与 6061 铝合金的各种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带来的应用。

强度和韧性
就绝对强度而言,6061 合金是更好的选择。 由于其合金成分中存在硅和镁,6061铝合金具有更高的强度。 276 的屈服强度更高,为 3003 MPa(185 的屈服强度为 6061 MPa),因此在机械加工结构零件等重型应用中表现更好。

此外,6061 铝在用于接头时比 3003 合金更坚固。 其较高的产量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由于即使通过螺钉连接也能承受较重的负载,因此它是脚手架等应用的更好选择。

可加工性
在切削加工性方面,6061铝合金也名列前茅。 尽管它是较硬的材料,但其附带的特性,例如耐表面损坏(例如刮擦),使其成为更好的加工选择。 然而,它的硬度也意味着它是一个较差的精加工选择。 因此,如果您需要加工后需要美观的零件,3003 合金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您想使用阳极氧化表面处理,您可能需要远离 3003 合金,因为它与 阳极氧化工艺.

耐腐蚀
两种金属具有相似的耐腐蚀性水平。 由于它们都含有铜,因此都稍微容易受到腐蚀,特别是在与碱性表面接触时。 然而,如果不存在这种条件,两种金属都会通过在金属表面形成非反应性氧化物层来防止腐蚀,从而保护合金。 然而,还值得一提的是,保护水平也可能受到大气/水条件的影响。

地层特征
成型是指从原材料生产加工成品。 任何金属的成形特性都会涉及其经历各种机械加工工艺的倾向,例如挤压、轧制、锻造等。在此类工艺中,金属越软越好,因此机械师可以轻松操纵它。 对于这一类别,3003合金是更好的选择。 由于其屈服强度和剪切强度较低,因此比 6061 合金更适合成型应用。

就价格而言,3003合金通常是较便宜的一种。 但是,您应该知道,价格可能会根据合金的变体和您购买的供应商而有所不同。

材料应用
从上述各种特性,我们可以轻松推断出 6061 合金适合更重型的应用,例如建筑框架、脚手架、焊接组件等。另一方面,3003 合金更适合一般用途,例如机械加工、美观零件、餐车等

网友:
春哥实在,透明人

网友C:
我很好奇这个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想了解下

网友(点评):
液冷组件吧

网友D:
这个图纸不是按照三视图来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不是按照三视图来画的吧?!

是对的,我错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个吸盘壳

网友:
传个网盘呗

网友:
假如是走气不走液体,产量安1年签单
原材料铝挤压,铝排尺寸大0.5,料重0.6,价格22(他们断切,包模具),材料成本13.2
夹具投入15万,一件均摊1.25
加工OP10夹57这个尺寸铣反面型腔和孔
加工OP20四轴夹具加工所有
刀具一件1块,人工一件1块,加工费一件4块(含折旧)表处4.55元
13.2+1.25+1+1+4+4.55=25
一件25元,每月产能1.5W,每月赚4W

网友:
这玩意我们这里的供应商报价的话,差不多50多块钱一个吧,每月10000的话价格还能低个10%-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提倡,别有用心可不好,至少对你不好。

伙计,放宽心,春哥报价也不一定就是最终价格,看看参考参考就行啦。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PDD,你搜一下你想要的产品,然后按价格由低到高排序,低价的很多,你点进去看看,这些低价格,有几个是你搜的想要的产品...你搜的是手机,最低价的选项可能只是个手机壳,你搜的是订书机,最低价的选项可能只是订书钉...哈哈哈哈

楼主:
补一张现在用的厂家的报价,这家现在因为我们预付全部材料费,款到发货,实际价格给29
产品是没有表面处理的,只要求洗得干净,没有毛刺

网友(点评):
春哥算得真准

楼主:
这个产品其实找过很多家报价过了,最低的是我们供材料,他们加工,料损1%,不要加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22-25/件黑作坊做法, 买30*85*115的铝排,铝排尺寸大0.5,料重0.81,价格21.5,材料成本17.5,
加 ...

这个8元的加工费真不敢当,那怕25元的工本费,至少也要15元,再加上材料,税金。恶性竞争价应该在38+-2元;
正常交易价还要考虑毛利,报价45元。

网友(点评):
要把地区算进去,差别很大你这45才能做,人家25也能做,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说过苏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这个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想了解下

给4090显卡散热的

网友:
能决定供应商,且签一年订单预付30%先,不表处,25含税运,开票金额返点20%。
敢不敢

网友:
30费用有点低,废品率和刀具损坏要控制的很好

网友:
视图看得好别扭,很容易看错。最左边视图中间里面那两个圆和中间视图里中间的圆柱是什么,怎么也看不出来。
是三维图直接转成二维图纸的吗,有些线或者倒角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删除。
这种能不能做铝压铸毛坯进行加工,那样成本相对少很多。

网友(点评):
两个深槽没有尺寸,左侧Ø6孔55打不通的,得62左右。

网友:
刚刚又看了很多遍,好像就是缺尺寸。55的凸台到边的距离是多少,两个6mm孔没有钻通,侧面视图根本看不到圆孔

网友(点评):
两个深槽没有尺寸,左侧Ø6孔55打不通的,得62左右。55凸台左边缘到左侧25

网友(点评):
等比例算了一下,宽度6.5和5的槽深大约11.

网友(点评):
主视图应该把左侧孔用虚线画出来

网友(点评):
55凸台上下与中间槽同中心,上边缘到中心40.5.

网友(点评):
(55凸台上下与中间槽同中心,上边缘到中心40.5)不符合图纸。又比对一下,75*55凸台与4*Ø6.5圆柱同横向中心,上边缘与中心线距离约在39。上边缘与中间槽的中心线距离为40.5

网友(2024-12-08):
刚刚看到,目前合作的单位轻车熟路,再换的话 先少量的  来一批,来1000个  试试水,价格定在25±0.5.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刚刚看了,目前已经合作的商家轻车熟路。要是换的话,可以先来1000个试试水,价格给定在25±0.5,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22-25/件黑作坊做法, 买30*85*115的铝排,铝排尺寸大0.5,料重0.81,价格21.5,材料成本17.5,
加 ...

前辈,果然内行人。厉害,佩服。
我还想着怎么研究上台设备给加工呢。
这么透明。

网友(2025-01-10):
如果一个月一百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