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蒙皮

楼主(2024-09-11):
用方钢钢管焊一个机架,尺寸为宽750,高1000,深600。
蒙皮是用一张钢板从左到前、然后到右三个方向覆盖,钢板厚度1。
蒙皮内宽要大于机架宽度才装得上,也就是说要有间隙。这个间隙有多大?
左右两面用螺丝紧固,这个间隙将被压缩。怎么看待变形?
谢谢!

网友:
你说的机架宽度难道不是这个机架的外形宽度吗

网友(点评):
是外形宽度,750

网友:
正好一张板,,,,,

网友(点评):
海老师不说几句吗?

网友(点评):
我不习惯三面包的装饰板,感觉low。

网友:
所以
蒙皮内宽要大于机架宽度才装得上,也就是说要有间隙。
这话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这话怎么理解

蒙皮在外,机架在内

网友:
所以你的疑问点在哪,是库存钢板的宽度不能比机架的外形尺寸小吗,那就拼焊呗,小板拼大板。

网友:
这个尺寸级,左右单边1mm吧,前面留不留得看具体情况。不过还得看你方钢焊的尺寸准不准。

网友:
三边长之和+6mm裁板,现场安装用小锤把弯角敲出来,

网友(2024-11-04):
可以按照未注尺寸公差最粗标准留2mm,一般我会按照中等标准留0.8mm+两边各0.2mm装配间隙,至于变形,变形最大凸起小于总长度0.1%可以认为肉眼观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