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x密封圈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各位大佬下午好!
      小弟这里查阅机械设计手册设计使用一Yx密封圈,轴的直径是40mm,查表发现密封圈的高度是10mm,但是其对应的沟槽却要12mm,有2mm间隙,这样滑动起来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不会,按标准来就行,间隙是为了密封圈的形变。密封圈形变才能密封

网友:
这图示画的很清楚啊
沟槽宽度小了,Y的唇边就根本放不进去了。

网友(点评):
我发现你注册的时间晚,懂得可真不少。666

网友:
有怀疑精神是好的 但是去怀疑机械手册的内容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照着做就好了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多看些非标设计图

网友:
所有密封圈都有轴向间隙,方便安装不至损坏,也有利于均衡受力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经过这么多代修改,里边的内容应该没什么好质疑的吧,照着做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间隙,油液进入,可以压紧唇边,增加密封效果。规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