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的工艺怎么做好?

楼主(2024-09-11):
材料普通碳钢26×30×100,中间开3mm通槽长85,本想铣槽,怕没有这样的刀,也怕加工效果不好,线切割成本高,速度慢。请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工艺,指导一下。

网友A:
线割 ,价格20一件左右,

网友:
锯片切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切后的表面咋样,如果还要下道序,就不如线切割了

网友(点评):
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槽,铣开绝对喇叭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割 ,价格20一件左右,

嗯,尹总说了,那大概方案就这样了,我家没线割,如果批量就得上设备。感谢!

网友(点评):
外发线割 ,

网友(点评):
我们这成本要高,但人工便宜,看项目能不能成,成了会考虑进设备,如果不稳,一定会考虑外包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割 ,价格20一件左右,

尹总,如果我做成两半,对两半料来铣是不是会好些,精度控制的可行性是否好实现。

网友:
这个洗出来不会变形吗?

网友(点评):
前切割也不保证不会变形,这个要铣的可行性几乎没有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放上去直接切割 我觉得很容易变形 以前切割类似形状的 往外弹开的 但是厚度没你的大

网友B:
最重要的信息没提供

网友C:
直角槽没法铣,鉴定完毕

网友D:
要是能够有合适工装,用带锯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角槽没法铣,鉴定完毕

先铣后线割,找有铣床的线割店。

网友(点评):
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直接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够有合适工装,用带锯是不错的选择。。。。

带锯一次切出3mm宽槽,而且精度达标?

网友(点评):
你都标不加工了,还要什么精度?

网友(点评):
外表不加工,槽是要精度的

网友E:
正负2丝,粗糙度1.6,我感觉也只能线切割,而且最好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信息没提供

哦,啥?

网友(点评):
哦,大量。考虑工艺一般不都是常做的或者大量的才有必要考虑工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2丝,粗糙度1.6,我感觉也只能线切割,而且最好中丝

我这这几天做了个件,用在位置传感器的触块,割出来跟中走丝一样没任何切割痕迹,只是2件,一件50很贵。批量会好些。但可能不会减半。

网友(点评):
整个产品稍微卖贵点不就好了,哈哈

网友(点评):
产品是有市场价的,要控制成本,批量不控制成本,就容易出意外

网友(点评):
非得要这个结构么?这个结构就按图纸标的加工出来想便宜也真的挺难啊。要么放低要求价格就低,加工精度不够调试来凑。

网友(点评):
这只是组件的一部分,回头要配装其他材料,有装配要求,也有精度要求,所以前期要控制,后续也要精加工

网友:
激光割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点评):
大于10mm的表面不好,回头影响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尹总,如果我做成两半,对两半料来铣是不是会好些,精度控制的可行性是否好实现。

加工精板后线切割 ,应该在20以内能做好一件,这是现在最优工艺,如果你降低质量,比如用型材,应该在12块左右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精板后线切割 ,应该在20以内能做好一件,这是现在最优工艺,如果你降低质量,比如用型材,应该在12 ...

之所以这样开槽是考虑后序需要车(要定中),最好是整体加工,后续问题就可以不考虑。如果分开,保证不了定中问题。型材怕精度更不好控制,但只是公差差10丝还能接受,只是组装的时候怕找不到中,做成半圆的型材再铣槽,铣完组装,装夹再车,这样是不是更麻烦,你看行吗?

网友F:
直接做成两半算了,把止口或键配合沉头螺栓把起来算了

网友:
慢走丝线切割,完美解决~

网友:
卧铣床,定制三面刃盘铣刀,再定制一个大平面压紧的专用夹具,中间槽一刀就完事。

网友(点评):
请教下,用这种方式加工,这个公差可以稳定达到吗?我只用盘铣刀开粗,没干过这么高要求的缝

网友(点评):
我需要确认,有没有够尺的铣刀,再就是自己家有没有这个床子,对吧?

网友G:
锯床精度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锯床精度能保证吗

是的 而且要足够宽的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做成两半算了,把止口或键配合沉头螺栓把起来算了

这个我考虑过,没深入,因为做成两半会涉及到两半之间的配合,精度保证更难,需要放弃部分精度来实现配合,然后就是你说的配合出现的误差,工艺复杂,难度大,但成本相对低一些,主要是线切割成本高,如果没有更好的工艺,暂时想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对半拼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得用定位销,提加工精度、尺寸公差要求。 感觉会比直接线切割要贵。

网友(点评):
一般打销是为了加工或者固定装配状态,这个不一样,在操作过程中还可能产生误差,暂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这几天做了个件,用在位置传感器的触块,割出来跟中走丝一样没任何切割痕迹,只是2件,一件50很贵。 ...

你把传感器装配上,是怎样的传感器,需要这么大一坨铁开槽,受力,负载如何?能否尝试改为组合件,或者其他材质?

网友(点评):
两个事,前几天外协做了个传感器的触块,线切割看不到切割痕迹,这是一个事;现在我需要在这个铁块上开槽是另一个事。我要的图纸中表面粗糙度用前几天外协的线切割就能做,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图纸

哦?是应该结合工艺改图纸,如果现在没有好的工艺方向,改怎么改呢

网友(点评):
模仿我们领导来一句,反正这个零件我就给三块钱加工费,你改不出来就在你工资里面扣。

网友(点评):
哈哈,我和机加车间主任也这么想,到时候外协出去,我只要成品,且全是好件。钱看报价,报50给40,报40给30,爱干不干。够黑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是应该结合工艺改图纸,如果现在没有好的工艺方向,改怎么改呢

你要拿出装配图,了解这个件的受力,载荷,安装配合的传感器等部件的要求等等,才能改进。

网友(点评):
例如你为何要直角槽?

网友(点评):
可以圆角,主要是适配工艺,如果线切割,直角就好。上面仁兄说的盘铣,也可以实现直角。圆角不好实现。

网友I:
锻坯,再线割,或者铣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而且要足够宽的锯条。

考虑加工过程中的磨损吗

网友(点评):
看什么工艺,铣刀和锯片,都要考虑的。线切割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要拿出装配图,了解这个件的受力,载荷,安装配合的传感器等部件的要求等等,才能改进。

lz你是老手了,应该知道整体的工况要求,你知道某个件加工太贵,肯定会针对性改图来降本。或者你发整体装配图大家帮你出主意。

网友:
批量很大的话,锯片铣+立铣刀精加工,一台小CNC就可以了;批量小,线切割。

网友(点评):
嗯,批量小外包,批量大,买个铣刀,其他都有了。

网友(点评):
如果只有CNC,用焊接槽铣刀是最合理的。

网友(点评):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刀盘直径的刀

网友(点评):
焊接槽铣刀是可以任意设计的,这个尺寸一点不算大

网友:
锯片铣刀割啊

网友J:
看零件结构好像少了一块固定设计,后修是否还要和其他零件焊接,或者要增加螺纹孔?
如果是要后续焊接,那这个件完全可以拆解成两个零件,买型材加工,中间的槽公差是正负0.02,所以磨削后两块焊在一起,这样加工最剩成品
不然整体线切割我算了下加工费大概都要42快左右,如果买型材机加,中间的槽线切割,线切割费用也要16块左右

网友:
冒昧问一下,中间的槽深很深,公差3正负0.02,开槽端不加工后是否能保证槽宽3正负0.02.按我理解,尤其是型材,这种表面破坏后槽宽头部应该受应力释放会成锥型状态,锯齿铣刀肯定保证不了,线切割也会稍微好点,楼主实际加工的成品是否有开口的情况,是否尺寸也是3正负0.02的区间内,有没有加工后整形或者再做热处理。

网友(点评):
公差是按最高精度给的,将来实际加工看工艺放,这个件是拼装件,还会有误差的。加工后一次成行,不做热处理,但要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零件结构好像少了一块固定设计,后修是否还要和其他零件焊接,或者要增加螺纹孔?
如果是要后续焊接,那 ...

型材加工如果还用线切割就成了本来线切割1件,做成型材就线切割2件,成本应该是高了,而且增加了两部分型材组装产生的误差。如果用线切割,那就直接铁棒就OK了,精度高,表面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锻坯,再线割,或者铣槽

考虑到变形,但如果是棒料加工,变形量应该不大,开始做几个不锻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是老手了,应该知道整体的工况要求,你知道某个件加工太贵,肯定会针对性改图来降本。或者你发整体装 ...

那不能给,我只能分解部件来问

网友(点评):
截个图看看。需要这么大一坨铁?

网友(点评):
不能给,看到了,同行就知道什么东西了,过程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
就是线切割吧,变形量少,废品少,量多的话可以叠起来割

网友:
用机加工可以

网友(点评):
数铣是可以的,慢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加工如果还用线切割就成了本来线切割1件,做成型材就线切割2件,成本应该是高了,而且增加了两部分型 ...

如果是用型材加工,公差后续实际也可以放的话,那就是用锯片铣床加工,单边留0.1-0.15mm余量上加工中心精铣,整个完工后的精度可以控制在3mm(0——0.1mm),这样成本和效率是最优的

楼主:
@喂我袋盐   盐兄,这是试制过程的照片,麻烦您看我上边图纸自己分析结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我袋盐   盐兄,这是试制过程的照片,麻烦您看我上边图纸自己分析结构吧

@尹志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喂我袋盐   盐兄,这是试制过程的照片,麻烦您看我上边图纸自己分析结构吧

你这个是在热处理吧?
开槽高温必大变形。建议先热处理,后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热处理吧?
开槽高温必大变形。建议先热处理,后线割。

看看得了,有个印象,知道我怎么做的就好,别问了。将来遇到可以问我怎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