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为业余电工画的电气原理图

楼主(2024-09-11):
现在做了一款常规机,没有电气工程师,为了不接错线,作为一个不能再业余的我,画了一幅所谓的电气原理图。实物也和图纸一样摆放

如果看不懂,大家请喷,甭客气

楼主:
哥哥看得懂吗?

网友(点评):
看懂图片了,下面一块镀锌板,四边是线槽

楼主:
@喂我袋盐 带盐妹妹,帮我画张专业的电路图,机器要附图纸发货

网友(点评):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我盐是妹子啊

网友:
感觉这不是原理图,这是PLC外部接线图。说错了勿喷

网友(点评):
这样子画,我才会接线呢

网友A:
电气原理图使用标准化的符号来表示电路中的各个电气元件及其连接关系,这种图示化的方法有助于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理解和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电气原理图通常包括了构成电路的所有组件,比如电源、电阻器、电容器、开关、继电器、传感器、执行器以及各种类型的负载等,并且显示了这些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实际连接方式。
电气原理图不同于接线图或布局图,它更侧重于展示电路的功能性连接而不是物理布置。
接线图则关注于实际的物理布线和安装细节,它告诉人们如何将不同的电气设备和组件按照具体位置进行连接。
电气原理图使用标准符号来表示电气元件,并通过这些符号来展示元件间的逻辑连接,而不涉及具体的物理位置或尺寸。
接线图提供了详细的物理连接信息,包括电线的颜色、粗细、长度等具体规格,以及设备在实际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确保电气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功能性,接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在电气原理图中明确标示出接地位置通常是必要的。

网友(点评):
接地,虽然很严肃,但却 可以做的随意些,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原理图使用标准化的符号来表示电路中的各个电气元件及其连接关系,这种图示化的方法有助于工程师、技术 ...

我这是草台班子画的图,草台班子的接线工才能看得懂。
你那些高大上的,要本科生才能接线呢

网友(点评):
没毛病,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B:
不同的线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不?

网友(点评):
或者用不同的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线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不?

是用不同颜色,也做成块了,只不过有些颜色截图看不清(可能是我色盲原因),怕你们这些本科生看不懂,所以这个截图才改成白色

网友:
我竟然也看懂电路图了

网友:
看着用的是PLC自带的电源。这种一般容量都不大,小心容量不够哦

网友(点评):
就那几个按钮,PLC厂家说可以用它的电源

网友:
本来就应该这样。很多专机3D走线画得非常漂亮。和真实的事物没什么差别,有些那里需要绑扎带都给体现出来了!

网友C:
其实我觉得这叫电器接线图,就是方便不懂原理的人,也能按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这叫电器接线图,就是方便不懂原理的人,也能按图接线

如果实物,其中一个驱动器是摆在左边,是不是我就不会接线了?

网友(点评):
所以就需要懂原理的人来接线了哦

网友:
不予评价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接线图吧 ,不过狠容易看懂,还是狠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物,其中一个驱动器是摆在左边,是不是我就不会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