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静压和冲击问题

楼主(2024-09-12):
16x2的丝杠螺母配合,静压30KN无异常,而以0.4Nm力矩6r/s转速使丝杠顶到限位停止,丝杠顶出力约1KN,发现丝杠螺母卡死,求大神来开导一下

网友:
平面并死了呗,螺纹和平面刚好形成了一对平衡力

网友(点评):
没有到平面

网友:
丝杠顶到机械限位 是不是可以改为电气限位开关

网友(点评):
现在只查我们的机械部分原因分析

网友:
惯性力矩导致的吧,从360转顶到限位马上停止,这个角加速度很大。可以查公式算一下,肯定比静压力大多了。解决卡死要考虑换更大导程的丝杆。但直接限位顶死的方式不可取,用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控制电机较好。

网友(点评):
需要数据支撑结论

网友:
行为公差没保证好吧

网友:
即使是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如果系统受到突然的冲击载荷(例如快速启动或停止),也有可能使丝杠局部产生瞬时过大的应力,导致螺纹损坏或变形。

网友A:
卡死是否在两端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说偏末端,明天去现场

网友(点评):
也不是,螺母轴向固定,丝杠轴向施加力1000N,丝杠螺纹中部轴向来回。

网友:
具体的情况,最好能有个视频或者图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死是否在两端

问题原因大概找到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结构,光看受力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