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设计

楼主(2024-09-12):
各位:
       如图所示,一块木板上面要钻几个孔,需要设计一款软件。结构部分是用双工位钻孔,然后我是想这款软件设计是我直接导入CAD图纸然后进行加工钻孔就可以了,这个软件怎么设计?或是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是要批量生产的。孔位也不一定的。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你买现成的三坐标不是最省钱的吗

网友:
数控加工的话,就直接导入CAD图纸

网友A:
看图上有大孔小孔,是否还需要自动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有大孔小孔,是否还需要自动换刀?

要换刀的

网友B:
设计这样一款软件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图形文件的解析、加工路径的规划、控制指令的生成等。
CAD 文件解析 - 软件需要能够读取并解析常见的CAD文件格式(如 .dwg, .dxf 等),以便理解用户提供的图纸上的几何信息。这通常涉及到几何学计算和图形数据结构的理解。
用户界面 - 用户应该能够方便地导入他们的CAD图纸,并且在界面上直观地看到图纸上的所有元素。此外,用户还需要能够指定哪些几何元素需要被钻孔处理。
加工路径规划 - 根据用户的指示,软件需要确定最佳的钻孔路径。考虑到这是双工位钻孔,路径规划时需要优化两个工位的工作流程以减少空闲时间,提高效率。
运动控制指令生成 - 基于规划好的路径,软件需要生成对应的数控(NC)代码或者其它形式的机器控制指令,这些指令会被发送给实际的钻孔设备以执行加工任务。
错误检测与处理 - 在整个过程中,软件需要有能力检测潜在的问题,比如图纸中的不一致之处或无法实现的操作,并向用户提供反馈以便修正。
日志记录与支持 - 提供详细的日志记录功能,帮助诊断问题,同时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文档,让用户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软件。
为了开发这样一个软件,你需要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成员应包括软件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和UI/UX设计师。软件工程师负责编写和测试软件;机械工程师帮助确保软件能够准确地转换几何信息为实际的物理操作;而UI/UX设计师则保证软件界面友好且易于使用。

网友(点评):
哥 你在论坛活脱就是AI百晓生啊

网友:
有全自动钻孔机床,去钢结构构件生产厂家看看,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控制系统呀,比如广数。能来论坛问到这种问题,估计也是草台班子,这不是你能研发出来的

网友(点评):
麦哥直接给他批量生产一条龙服务,你们对接一下。

网友:
1、CAD文件解析  CAD转成 DXF 格式的文件  你用记事本打开 就会变成数据  这个数据是有规则的 例 CAD里面 只有一个直线  这个数据 大概就是 直线的起点坐标 加终点坐标  然后加个直线的标志  (大概是这样 具体你可以去找相关资料)
    根据上述说的 你CAD导入文件 就是要找到 所有 孔的 圆心坐标    然后找打孔板的 定位坐标  这样就会知道 所有孔的坐标 和大小了  接下来就是把坐标导入 程序了  去加工了
   这个东西 你可以找找网上开源的 图形转G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这样一款软件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图形文件的解析、加工路径的规划、控制指令的生成等。
CAD 文件解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这个想法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年以前,我们学校就在研究这个课题了,现在还没优化完!希望楼主是天才横空出世,一朝顿悟!

网友:
自己搞成本小不了

网友:
想自己设计软件?得问你有什么基础啊,你会什么语言啊?软件也要基于硬件,你软件要写入什么设备?
现在数控加工软件那么多,根本用不着你去开发软件,有些直接导入图档,加一些设置和指定就可以跑了。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语言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设计一款发电机  然后设计电脑零部件 最后在设计软件 这样比较合理